GD32与STM32相比,为什么不怕**呢

楼主(2014-11-30):
GD的Flash是物理乱序的,开盖读取得到的顺序,跟代码逻辑顺序是不同的,所以不怕硬破解。

网友A:
因为用的人少,时间短,所有还没有人去搞。。。。。

网友B:
   时间短吧

网友C:
解密有很多种方式,不一定用这种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用的人少,时间短,所有还没有人去搞。。。。。

也有这个原因

网友D:
要加硬ID就可靠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