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求 开关电源方案:输入为AC380V,输出 DC6V

楼主:
求 开关电源方案:输入为AC380V,输出 DC6V

要求如下:
输入:工频三相交流380V;
输出:共100路,分为10组,每组10路;
           每路输出电压6V,输出电流1A,均为有效值。

有意的Q我:806801388

谢谢!

网友A(2014-11-30):
Flyback就好了啊

楼主:
谢谢大侠,我在研究下

网友B:
这个电源做出来容易,但是效率不会高,多路小功率,反激就是最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源做出来容易,但是效率不会高,多路小功率,反激就是最合适的

谢谢!

大侠有反激的资料吗,给共享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大侠有反激的资料吗,给共享下

反激的资料太多了,你在本站的技术交流版块,那里有个大书包,里面什么样的资料都有

网友B:
刚才又看了一下主贴,怎么又变成100路输出了?这可不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才又看了一下主贴,怎么又变成100路输出了?这可不好搞

谢谢 !

根据需要,可能 要增加到 200路,分为10组,每组20路:dizzy: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源做出来容易,但是效率不会高,多路小功率,反激就是最合适的

谢谢大侠指!

请教
多路小功率 为什么  要用反激 ?用 正激 可以吗 ?

再次致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激的资料太多了,你在本站的技术交流版块,那里有个大书包,里面什么样的资料都有 ...

大哥说的 “技术交流版块”是下图吗 ?“大书包”在哪里呀 ?
谢谢!

楼主(2015-04-11):
谢谢大侠指点!

我们用的就是 反激式

见下图
AC380V经过 三相桥式 整流后,直流电压为510V左右,反激后 ,幅值 达到 一千多伏。选用的MOS管最高耐压值是1200V。
理论上讲,MOS管的耐压值是可以的,可是,调试时,发生了多次爆管现象:声音挺大,还挺吓人,关键是挺危险。

请教大侠,能帮我分析下 爆管的原因吗 ?

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源做出来容易,但是效率不会高,多路小功率,反激就是最合适的

请大侠帮我看下楼上帖子,分析下原因!

先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指点!

我们用的就是 反激式

第一,你的MOS有吸收回路吗?
第二,你的初级和次级匝比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指点!

我们用的就是 反激式

这个图可看不出什么。。。不过通常串联电容要加均压电阻

用量怎么样?要不我做给你: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你的MOS有吸收回路吗?
第二,你的初级和次级匝比是多少?

谢谢大侠指点!

回复如下:
1. 有吸收回路;
2. 变压器的初次级匝比是:67:2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可看不出什么。。。不过通常串联电容要加均压电阻

用量怎么样?要不我做给你 ...

谢谢大侠指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指点!

回复如下:

那漏感是多大?初级有没有用三明治绕法?VDS尖峰一千多伏是很不正常的,要么是电路结构有问题,要么是元件或变压器参数严重不合理,你不妨贴一个MOS和变压器周边的电路图让大家看看,或许能看出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