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用NPN管驱动继电器示例解析

楼主(2014-11-30):
继电器线圈需要流过较大的电流(约50mA)才能使继电器吸合,一般的集成电路不能提供这样大的电流,因此必须进行扩流,即驱动。

楼主:
下图所示为用NPN型三极管驱动继电器的电路图,图中阴影部分为继电器电路,继电器线圈作为集电极负载而接到集电极和正电源之间。当输入为0V时,三极管截止,继电器线圈无电流流过,则继电器释放(OFF);相反,当输入为+VCC时,三极管饱和,继电器线圈有相当的电流流过,则继电器吸合(ON)。

楼主:
当输入电压由变+VCC为0V时,三极管由饱和变为截止,这样继电器电感线圈中的电流突然失去了流通通路,若无续流二极管D将在线圈两端产生较大的反向电动势,极性为下正上负,电压值可达一百多伏,这个电压加上电源电压作用在三极管的集电极上足以损坏三极管。故续流二极管D的作用是将这个反向电动势通过图中箭头所指方向放电,使三极管集电极对地的电压最高不超过+VCC +0.7V。

楼主:
若R1 = 3.6K,当集成电路控制端为+VCC时,应能至少提供1.2mA的驱动电流(流过R1的电流)给本驱动电路,而许多集成电路(例如标准8051单片机)输出的高电平不能达到这个要求,但它的低电平驱动能力则比较强(例如标准8051单片机I/O口输出低电平能提供20mA的驱动电流),则应该用下图所示的电路来驱动继电器。

楼主:
与第一张图比较NPN三极管变为PNP三极管,电流方向、电压极性和继电器逻辑都应有所变化。当输入为0V时,三极管饱和,从而使继电器线圈有相当的电流流过,继电器吸合;相反,当输入为+VCC时,三极管截止,继电器释放。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图所示为用NPN型三极管驱动继电器的电路图,图中阴影部分为继电器电路,继电器线圈作为集电极负载而接到 ...

版主为什么我用这个电路,51单片机不能输出高电平呢。

网友B:
这是需要对三极管的选型有很高的要求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需要对三极管的选型有很高的要求的吧。

对电流有要求

网友C(2015-07-30):
我想说你确定没有错么,1.2mA的电流你是怎么算出来的,我感觉不对!!

网友C:
流过R1的电流=0.5mA+0.7/6.63K=0.6mA,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