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贴片的年代,怎么还用插件?

楼主(2014-11-30):
各位大神,
  这两天看个仪器的板子,很纳闷,现在什么都贴片了,怎么板子里大部分用的都是插件形式呢?为了稳固,不易出现虚焊从而不容易损坏?或者一些插件比贴片更好的杂散效应?
  有些看不懂,请大神发表高见。
  感谢!

网友A:
也有可能人家用的是N年前的老图生产的。

还算是比较新的呢。大概3,4年前出来的产品吧

网友B:
原因多了,没法细说。

比如说电路中需要使用极高阻值的电阻,贴片元件就做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产品。

算比较新的产品,5年以内出的。

网友D:
某些器件,相同的性能下插接件比较便宜。 而且插接件的功率能做的比较大~

网友E:
根本原因是人的问题。

网友F:
有时是参数问题,有时是工艺问题,有时是库存问题,有时是习惯问题……各有各的打算。

网友G:
可能是成本问题

网友H:
高可靠产品都用插件式的

这个不一定。

网友I:
这种问题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公司内部的一些设备仍然在大量使用插件,人工焊接,成本很高。我曾经提议用贴片代替,但是被拒绝,被告知的原因是贴片元件“不稳定”

我以前焊接的时候0603的电阻很让人郁闷,经常出现虚焊,一个虚焊让我郁闷很久,可能是这个原因。

网友J:
精度要求高的,贴片的目前还做不出来呢

网友K:
插件不一定要用手工焊接,要是真手工焊接,那量估计也不会太大,量大了早过波峰焊了。小批量用贴片机成本比用人工焊接贵多了。

另一个就是元件本身问题,有些大功率的,无法用贴片,高精度的同样是。现在常见的是先过SMT再过PTH,但首要前提是你要有量。

现在都4G时代了,但不见得都得用4G,我用不上,也用不起。

网友L:
大功率的东西有些用贴片确实不方便

网友:
有量什么都好谈,没量自己还是插针的搞得玩一下好了。

网友M:
原因太多了  也可能设计电路的人头脑发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种问题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公司内部的一些设备仍然在大量使用插件,人工焊接,成本很高。我曾经提议用 ...

我也感觉要是板子被搞来搞去,弄出个接触不良,那真是很难修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插件不一定要用手工焊接,要是真手工焊接,那量估计也不会太大,量大了早过波峰焊了。小批量用贴片机成本比 ...

多谢,
  那确实,从成本上考虑,也确实有些道理。

网友N:
设计者是年轻人,用贴片的多,设计者是老家伙,用插件的多,懒得再换了

网友O:
贴片机虚焊现象时有发生

网友P:
和可靠性、精度关系不大。除了工艺性、设计习惯外,真正决定因素是功率和体积。手机不会用插件;相反,高功率、高电压、大电流不会用贴片。

网友Q:
有些仪器需要在高温下工作,如果使用贴片是不是就“走位”了?使用贴片就能好点?(比如石油测量一样,下井的一般都是最好用插件)

有高温焊锡,不怕“走位”。贴片电路高温没问题。

网友R:
用什么件都是设计出来的,不是随便选的!

网友Q:
引用 网友Q:
有些仪器需要在高温下工作,如果使用贴片是不是就“走位”了?使用贴片就能好点?(比如石油测量一样,下井 ...

我们公司做的下井仪器一直都是普遍用插件,焊接用的也是高温焊锡,可能是习惯问题吧。

网友S:
89c2051设计的产品,今年还在生产。

网友T:
引用 网友F:
有时是参数问题,有时是工艺问题,有时是库存问题,有时是习惯问题……各有各的打算。 ...

版主大人正解啊,就是为了消耗库存,我以前的个单位就是

网友U:
这个涉及很多问题,第一是成本,自然不用说了,第二,公司积累下来的技术,不是你说换就能换的,你没有十全的把握保证电路的稳定性,换了出问题谁负责,除非产品到了迫不得已的时候才允许换,那就得算是开发新的产品

网友V:
8楼说的没错,有道理!

网友W(2015-01-25):
精度,稳定度,功率这些东西都需要考虑啊,不是说贴片的东西就一定是好的

网友X:
引用 网友N:
设计者是年轻人,用贴片的多,设计者是老家伙,用插件的多,懒得再换了

这个精辟了。老工程师们都是一板子的插件,而我们年轻的都喜欢用贴片。:)

网友Y:
有电灯的时代蜡烛也没完全淘汰,类比一下。

网友:
感觉和功率有关咯,有的特殊的地方也用插件的,

网友Z:
比如电源部分,滤波作用很多都采用插件电容,这原因是插件电容滤波效果比贴片电容滤波效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