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给推荐一个cypress的脱机烧录器

楼主(2014-11-30):
烧录器是miniprog(还有一个miniprog3)。因为产品升级频繁,而且同一个板子上还有3个不同的芯片,
而且使用psoc programmer 烧录程序,每次还需要导入程序,选择芯片型号,
配置烧录方式,工厂工人在操作的时候很容易烧错。有没有脱机的烧录器,就是不需要在电脑上设置那么多,只需要
设置一遍即可?

楼主:
有知道的推荐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我自我推荐我公司的烧录器 WizPRO200CY, 特别适合生产线上的量产烧录工作。 也可组成自动烧录台。 有意联系 jameszhan@maxwiz.com.cn

网友B:
这个有比较的多的

网友C:
这个好像没见过……

网友A:
针对不同原厂的专用量产型烧录器;
支持裸片(需配座子)和在板烧写;
支持联机,脱机烧写;
支持序列号的设定,地址任意选择;
支持烧写数量控制;
数据加密存储并支持远程加密下载控制。

MaxWiz 迈斯威志科技   jameszhan@maxwiz.com.cn

网友D:
最好找 Cypress 官方认证过的烧录器。
在 Cypress 的官方网站上都能找到。
http://www.cypress.com/?rID=2543

网友E:
你好,请问你们公司用psoc做产品么,你们公司在哪里,加QQ295461679,希望跟您多交流一下

网友F(2015-02-13):
我的西尔特上有PSOC的芯片,就是不知道怎么读写,可能是需要专门的座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