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供电的问题

楼主(2014-11-30):
看了几款低功耗的MCU,片上LDO的正常供电范围是2~3.6V, Maxium Rating最高也只到3.9V,可是锂电池电压范围会是2.7~4.0V 。 只差那么0.4V,这样外部就必须再用一个LDO了。想问一下大家一般用锂电池给这种电压范围的MCU供电都是怎么做的?有没有比较省一点的方案?

楼主:
再有当锂电池电压降到LDO稳定的电压之下时, LDO输出是怎么一个情况,跟跟随输入电压变化还是会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