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T-input OP的温度系数

楼主(2014-11-30):
各位大神,
  看一款FET--INPUT运放的温度特性。其偏置电压VOS温度效应是正还是负呢?
  输入偏置电流随着温度的增加迅速增加,为正温度系数。
  是不是OP的输入两端等效电阻和偏置电流的积,形成电压差,这就形成了VOS。或者说大概如此?
所以FET输入结构的OP就不能给出是正还是负的VOS温度系数了?
  请大神发表高见。
十分感谢!

网友A:
因为它是差分输入,所以理想状况它是0.
那么实际器件就可能是负的或正的,出现正或负的概率应该是一样的。

多谢。确实了,结构为差分,自然存在两种可能。

网友B:
jfet和CMOS的Ios都是正温度系数的,温度每上升10摄氏度,失调电流增加一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