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项目中一些元件以及该元件的作用

楼主(2014-11-30):
纠结么?…哈哈!
解铃要找系铃人…习惯用语!找BOM单制作者吧!…有些标注简化了…
  相声段子;上吊来了没有?…是指上海吊车厂…哈哈!…

楼主:
附件内第一列是元件名
那么请问附件内的元件清单第7行到第12行中第二列的98M   62jk  3.3  和第三列的SK20 G4    86KG4   1208  是什么意思?
新手小白一枚,希望大家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楼主:
主控板元件;
1;        SWRFV-08A11A0        DSP        TMS        320F2810PBKQ        CG-82A9YEW;
2;        TL072I        98M        SK20 G4;
3;        LM2903        12K        CJDR G4;
4;        TLD721        98M        SK20 G4;

5;        LM2903        12K        CJDR G4;

电压比较器

6;        74HC02D        A10L TH01;        非门
7;        13CG;
8;        74HC14D;
9;        TL072I        98M        SK20 G4;
10; 74HC14D;
11;        LS74A        62JK        86KG4;  无
12;        1117CD        3.3        1208;   无
13;        74HC14D;
14;        74HC14D;

15;        CDT 817C ;1304;   无

*5 只; CDT817C DIP-4 光耦817 晶体管 电耦

16;        TL0721        98M        SK20 G4;        *2 只
17;        TL0721        98M        SK20 G4;
18        RS16        E11223        3TY;
电源板元件;

1;
2;        74HC14D;
74HC20D;
3;
4;        A3120
36428        1402
6Z331        F71
(GZ331)        *4 只        A3120 光耦 HCPL-3120 直插 DIP8
5;        1206        J4        5H11G        *4 只        贴片电阻1206
6;        1401        J4        4H116        *4 只

楼主:
主控板元件;
1;        SWRFV-08A11A0        DSP        TMS        320F2810PBKQ        CG-82A9YEW;
2;        TL072I        98M        SK20 G4;
3;        LM2903        12K        CJDR G4;
4;        TLD721        98M        SK20 G4;

5;        LM2903        12K        CJDR G4;电压比较器

6;        74HC02D        A10L TH01;        非门
7;        13CG;
8;        74HC14D;
9;        TL072I        98M        SK20 G4;
10; 74HC14D;
11;        LS74A        62JK        86KG4;  无
12;        1117CD        3.3        1208;   无
13;        74HC14D;
14;        74HC14D;

15;        CDT 817C ;1304;   无  *5 只; CDT817C DIP-4 光耦817 晶体管 电耦

16;        TL0721        98M        SK20 G4;        *2 只
17;        TL0721        98M        SK20 G4;
18        RS16        E11223        3TY;
电源板元件;

1;74HC14D;
2;74HC20D;
3;A3120  1402  F71
4:36428  6Z331        (GZ331)        *4 只        A3120 光耦 HCPL-3120 直插 DIP8
5;        1206        J4        5H11G        *4 只        贴片电阻1206
6;        1401        J4        4H116        *4 只
第一列是各种元件的名字,就是第二列和第三列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楼主:
请问一下这13CG这个元件是什么,还有第二列98M 62JK  3.3和第三列SK20 G4    86KG4   1208是什么意思
谢谢大家了!!
7;        13CG;
8;        74HC14D;
9;        TL072I        98M        SK20 G4;
10; 74HC14D;
11;        LS74A        62JK        86KG4;  无
12;        1117CD        3.3        1208;   无

网友A:
不一定所有人画板子的时候都守规矩,所以不好说是啥东西。

网友B:
引用 楼主:
纠结么?…哈哈!
解铃要找系铃人…习惯用语!找BOM单制作者吧!…有些标注简化了…
  相声段子;上吊来了 ...

楼主:
引用 楼主:
纠结么?…哈哈!
解铃要找系铃人…习惯用语!找BOM单制作者吧!…有些标注简化了…
  相声段子;上吊来了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所有人画板子的时候都守规矩,所以不好说是啥东西。

好的,谢谢

网友C:
这个不好说了

网友D:
;P
这BOM单不是设计者搞出来的,是抄板的人抄出来的。。。
俺想呢,假如某个芯片上面印了几十行,是不是得有几十列啊?

唉~~~~彻底无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