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E1E神奇般的自己输出3.3V电压

楼主(2014-11-30):
采用3.7V电池供电(聚合物锂电池,充满电时是4.2V),中间加了LDO(TLV71333)用于给单片机供电,现在在P0.6口上用中断的方式检测下降沿信号,误用了PNP三极管,没加限流电阻,即三极管导通时,相当于P0.6引脚直接接到电池上了,,现在拆掉TLV71333,单片机能正常工作,并且后端3.3V电源正常,还能带动LED灯工作......如果在P0.6引脚之间加上限流电阻,单片机就不工作了,后端的电压也不存在了,,好神奇啊

网友A:
楼主把原理图发上来看看吧;

网友B:
这个要看P0.6端口的内部结构了,有可能是电流从这里倒灌进单片机,造成上述现象的。

网友C:
这有什么神奇。。。  很多片子不接电源一样运行,比如只对外接了串口三根线他就会自动收发串口,就是IO口灌了电进去而已。

网友D:
如果连GPIO内部的2个二极管都不知道,就会觉得神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