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单片机脱离PICKIT3后,不能正常运行,求高手指教!!!

楼主(2014-11-30):
我用PIC16f877单片机了一个电子钟!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单片机连接上PICKIT3后,程序可以正常运行,但是取掉PICKIT3后,就不能运行了,调试了好几天没有找出问题,求高手指教!

网友A:
配置位是什么样的?

网友B:
你可能是在DEBUG状态下,在PICKIT3上可以DEBUG,但KTI3拿掉就不能RUN了。
也有可能是你的5V电源不稳定,导致单片机不停在复位。

网友C:
不是电源的问题,下载器没配置好。好久不用PIC了

网友D(2015-04-23):
你程序没烧进板子里面!

网友:
这个问题我曾经碰到过类似的,pic的icd3拔掉后,程序就没了,还有一个就是stm32用仿真器全速跑正常,拔掉后不正常了,最后发现发现有一天语句卡死了。

来自iPhone 5c

网友E(2019-03-11):
怎么解决的楼主

网友F:
检查下电路上的复位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