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现在模拟电路中需要正负40V和正负5V的电源,如何得到

楼主(2014-11-30):
想买现成的开关电源得到正负40V,然后用DC-DC得到12V,再用LDO得到+5V,用电荷泵得到-5V。
大神们还有好的建议吗???
如果我这个可以,推荐一个DC-DC型号吧!!!,拜托各位大神

楼主:
各位大神,拜托了,只要想办法得到稳定的正负40V和正负5V就可以

楼主:
自顶一下,各位大神

网友A:
首先你得确定 你需要各路电压的电流是多少?

网友B:
搞个支持40V输入的双输出DCDC模块就行了,不要玩IC了,不好玩。+12V可以找个高压的DCDC IC(比如LM2596HV之类)来做,也可以用DCDC模块来做。

网友C:
警告:不要开关电源的基础上作更多的DC/DC、又BUCK…你会遇到想破脑壳也没法解决的难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警告:不要开关电源的基础上作更多的DC/DC、又BUCK…你会遇到想破脑壳也没法解决的难题!… ...

那我现在如何得到正负40V的电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个支持40V输入的双输出DCDC模块就行了,不要玩IC了,不好玩。+12V可以找个高压的DCDC IC(比如LM2596HV之 ...

首先,我如何得到正负40V的电源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首先,我如何得到正负40V的电源呢

你自己不是在一楼说买现成的开关电源得到+/-40V吗?可以买 +/-36V 输出的电源,一般其输出电压可以调整10%以上,就可以得到40V了。
再进一步的,你的输入电源是什么??各个电压分别要多大输出?!!既然是模拟用的电源,你能承受的电源噪声、纹波是多少?!还要不要数字部分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