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具体的编译过程

楼主(2014-11-30):
CCS具体是先编译哪个呢,头文件还是cmd文件,还是源文件,麻烦知道的指点一下吧,先谢啦

网友A:
  1. cl6x -q a_in.c  b_in.c  c_in.asm d_in.sa -z -link.cmd -e.lib -o output.out

网友B:
这是编译器 ,应该明白过程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一句是什么意思呢?我感觉书上没有这个解释呢?在哪一本书有这个解释呢?还有
ccs编译的时候,先编译哪个呢?先是头文件,然后从源文件的哪个文件先编译呢?再到哪个文件?最后到哪个文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编译器 ,应该明白过程了吧

所有的源文件中先编译哪个呢?

网友:
你好,你想明白了吗?我最近也想这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