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正版的PICKIT3不能识别单片机的ID号!!

楼主(2014-11-30):
我买了个正版PICKIT3,但是,PICKIT3却老是指示:
PICkit 3 detected
Connecting to PICkit 3...
Firmware Suite Version...... 01.28.90
Firmware type......................Midrange
PICkit 3 Connected.
Target Detected
Target Device ID (00000000) does not match expected Device
ID (00000e20).

连线没有问题,请高手指教!

网友A:
DATA/CLK线上面有上拉电阻就不行

网友:
要么就是片子坏了,要么就是烧录器问题,片子的问题可能更大

网友B:
1、更新MPLAB到最新版本。

2、确认PICKIT3状态完好。

3、确认芯片状态完好。

4、确认芯片和KIT3的连接完好。

5、确认芯片和KIT3连接的电路完好。

6、确认MPLAB中设置的芯片型号和目标芯片一致。

如果还不行,反复检查以上几步,实在还搞不定,就找代理商的FAE

网友C:
强烈建议外加一个 5V电源 给 PICkit3 !从此解决问题无苦恼。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更新MPLAB到最新版本。

2、确认PICKIT3状态完好。

支持版主一个:)

网友E(2016-03-12):
确认这么多,还需要你帮?PIC改ST。直接点。ARM也便宜。ST32或新塘

网友E:
排除芯片,电路,仿真器问题。把固件更新下。在programmer-configuration-manual download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确认这么多,还需要你帮?PIC改ST。直接点。ARM也便宜。ST32或新塘

用任何芯片下载也是要确认器件及工具、连接是否有效及正确的。 :)

网友G:
先换确认正常的芯片,试一下,能否工作!排除是芯片问题还是kit3或固件或编译环境问题,很好解决的!

网友H(2017-02-03):
遇到了一模一样问题,上班第一天啊,正在找原因PIC的软件真不友好,要不是运行稳定迟早被淘汰,RAM和ROM一点点就,C程序包居然是第三方的好在编译还算给力。
Target Device ID (00000000) does not match expected Device ID (00002000).
我可能选错型号吗?!

搞定了我来说说

网友H:
第一个问题:
Target Device ID (00000000) does not match expected Device ID (00002000).
说把这个芯片型号选错了,怎么可能? 实际上是PGC和PGD上有电阻,焊下来,这两个IO只接kit3就通过了。

第二个问题:虽然程序编译通过,protues仿真运行OK,但是接上kit3运行就一堆红字
配置字问题,这个很恶心,主要是多看pdf手册,我把BOREN<1:0>欠压复位禁止了就能运行了,这个欠压的事还是要选10比较好,后面再说先把主程序运行好了再说。

软硬件分别设计就容易把那两个仿真口给用上,如果自己设计原理图,说什么也不会让那两个IO做重要任务,现在调试时候需要割线飞线替代了,调试好后再改IO,稍微麻烦点。

网友I(2017-03-09):
引用 网友H:
第一个问题:
Target Device ID (00000000) does not match expected Device ID (00002000).
说把这个芯片 ...

嗯,PGC和PGD上的电阻拉的电流比较大吗?会影响到烧录了。

BOREN调试期间可先不用,这个要注意,学习了。

仿真口被用上,这个难免;确实是分配给简单的功能会好些;上一个项目中我也是遇到仿真口在主程序中做通讯口用,通讯部分不能调试,确实就痛苦了。

网友J(2017-08-21):
引用 网友H:
遇到了一模一样问题,上班第一天啊,正在找原因PIC的软件真不友好,要不是运行稳定迟早被淘汰,RAM ...

请问你搞定了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B:
1、更新MPLAB到最新版本。

2、确认PICKIT3状态完好。

版主威武!

网友L(2023-11-29):
引用 网友C:
强烈建议外加一个 5V电源 给 PICkit3 !从此解决问题无苦恼。

加了也报错
Target Device ID (00000000) does not match expected Device
ID (00000000).

本身芯片是什么型号呢?一共几颗?有在什么工具上正确识别到过吗?

网友M:
有更新吗?更新试试

网友N:
应该是硬件或者驱动的问题吧

网友O:
更新下仿真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