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电源设计中的电流问题

楼主(2014-11-30):
一个基于FPGA的系统,原来的供电方式是由锂电池供电的,现在想改为由USB2.0(输出电流500mA)或USB3.0(输出电流900mA)供电,在设计电源转换电路时,怎么确定USB驱动能力是否足够?

网友A:
USB的驱动能力一般都是固定的

你算算你FPGA稳态负载和瞬态负载

稳态负载如果小于USB的电流输出能力,就可以
瞬态负载不足,一般在输出或者输入加合适的电容

网友B:
500或900已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