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和Proteus的DSP学习

楼主(2014-11-30):
CCSProteusDSP学习
最近在弄TMS320F28027MPPT,正好看到Proteus里有这个片子,所以想看看仿真里怎么样,可是Proteus里要求的是.cof或者.hex的文件,而TICCS一般输出的只有.out文件,这里得有些小过程。看了一下网上的资料,感觉七零八落的,个人总结了一下,Proteus+CCS学习DSP的过程大体如下,供和我一样的菜鸟参考:

1,首先是proteus,具体是哪个版本开始支持的没看,反正后面一点的都有(我用的是8.0
2,对于CCS的选择,本人建议是选4以后的,因为我也用3.3弄过,其中.hex文件时可以生成的,可是我的3.3里面.cof文件是无效的,所以最后下了个5.4的做的。
3,使用CCS5.4建立一个基于TMS320F28027的工程
A.首先,下载安装TI2802x C/C++ Header Files and Peripheral Examples,下载地址:http://www.ti.com/tool/sprc832,安装完得到

B. 建立一个工程模板所要放置的文件夹,最好放置在纯英文目录下(前面版本有汉字不能放置)

C. 把上面下载的TI工程模板里的DSP2802x_commonDSP2802x_headers两个文件夹拷贝到上面的GPIO中(tidcs文件夹中)

D.  然后在这个文件夹里在新建一个文件夹,命名为project

E. DSP2802x_commonDSP2802x_headers两个文件中把以下三个文件拷到Project

F. 在Projectt文件夹下新建一个文件夹,命名为src

G. 打开src文件夹,从DSP2802x_commonDSP2802x_headers两个文件中把以下几个文件拷到src(其他的文件按照自己的需要放置)
H. 然后,打开CCS 5.4。单击Project,选择New CCS Project期间选型和下图的设置一样,选空白工程即可:

I. 然后看到ccs左侧的资源管理视图中已经出现了我们刚刚建立的test的工程。我们刚刚建立的test的工程。

G. 右击GPIO项目,单击Properties

IncludeOptions页面可以设置头文件路径(DSP2802x_commonDSP2802x_headers两个文件夹的include文件夹的目录)。我们如下设置:
K. 右击src,新建一个main.c,这里我们就拷贝上上面从TI下载的280x的模板程序里面的GPIO的程序(三种控制IO口的方式)来完成工程的建立。
4,现在我们ProteusCCS大体都准备好了,可是现在CCS里面输出的是.out的文件,我们不能直接用:
A. 生成.hex文件,还是选择工程右击选Properties选项

点Build,选择Steps,再从Apply Predefined Step的下拉列表中选Intel-HEXProteus里用的hex就是这种类型的)再次rebuild,在debug中就会有.hex的文件了。

B. 生成.hex文件,还是选择工程右击选Properties选项,点开C2000 Linker选择Basic Options把右侧的.out改为.cof,再次rebuild后,在debug中就有.cof文件了

5,这时准备工作都做完了,把.cof文件加载到Proteus里就可以玩了

PS:这样去看一下TI的模板库还是可以的。

网友A:
楼主你好,   请问你上面写的: "I.然后看到ccs左侧的资源管理视图中已经出现了我们刚刚建立的test的工程。我们刚刚建立的test的工程" 是怎么回事,新建的工程不是GPIO吗?test工程与GPIO工程有联系吗?  我按你介绍的,只建了GPIO工程,但编译有错误,不成功!

网友B(2019-08-02):
版主,你放的图片都不能显示,一直转圈,好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