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哪位大神有AN4869关于正弦波控制BLDC的官方例程?

楼主(2014-11-30):
哪位大神有飞思卡尔KE系列AN4869关于正弦波控制BLDC的官方例程?想参考下

网友A:
你好,楼主!
请通过以下链接下载AN4869例程。
cache.freescale.com/files/microcontrollers/doc/app_note/AN4869SW.zip.zip

如果无其他问题,请结贴。

网友B(2015-03-23):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下载保存先。

以后大家如果需要应用手册附带的程序,可以直接在飞思卡尔官网右上角搜索栏里输入该应用手册序号。
这样就能在搜索结果里找到相应的程序包了。

网友D(2015-06-29):
引用 网友B:
以后大家如果需要应用手册附带的程序,可以直接在飞思卡尔官网右上角搜索栏里输入该应用手册序号。
这样 ...

你好,这里面的4096如何来,能不能帮忙讲解下。按照这个公式计算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