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 能否库里调用另一个库

楼主(2014-11-30):
CCS 3.3想创建一个lib文件,在这个文件里面想调用另一个lib里面的函数,不知道可不可以?如果可以请问怎么实现?

网友A:
这个没问题啊,库中库就可以了

网友B:
路径这些保证没问题,能编译通过的话,问题就不大了;CCS不需要特殊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