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jjyufan,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4-11-30):
我有一个充电宝,是两个18650锂电池通过一个模块电路输出USB接口,可以给手机充电.充电提示很稳定.
为什么我把两块18650更换为4V的太阳能电池(输出功率约2W)后,给手机充电发现手机的充电提示不稳定,一会儿有然后马上就没了,一直这样循环.

两个18650的并联电压约4V,两块太阳能电池也是约4V,为什么充电效果不一样呢?上次你不是说手机内部管理IC可以自动识别充电电流吗?理论上哪怕是100mA的充电电流也可以啊.

网友A:
太阳能电池在用的时候一般要做最大功率跟踪 MPPT

网友B:
太阳能板输出电流不够啊
你单独测过太阳能板的输出吗?
挂个功率电阻 4欧姆  看看是否有1A的能力
我估计够呛
做太阳能 你必须 挂个电池 或者 小电流充

网友C:
取决于光电池受光角度…俗点讲中午12:00比下午17:00要好的多!…瞎猜得…
用光电池:要有把雨水储存起来的心态…嘿嘿!

网友D:
增加BOOST模块的输入输出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阳能板输出电流不够啊
你单独测过太阳能板的输出吗?
挂个功率电阻 4欧姆  看看是否有1A的能力

问题是小电流充电,按照你上次的解释,应该是手机内部的管理IC来控制的,难道他们有最小充电电流的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取决于光电池受光角度…俗点讲中午12:00比下午17:00要好的多!…瞎猜得…
用光电池:要有把雨水储存起来的 ...

试过,没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阳能电池在用的时候一般要做最大功率跟踪 MPPT

我知道MPPT,我现在做的试验暂时没有考虑让它最大功率输出.
MPPT功能是我以后要加的.
网上很多太阳能电池电路也是简单的BUCK电路,也能给手机充电啊.

网友D:
你有没有测过太阳能电池板的输出电压?你的负载电压是5V,如果太阳能板输出电压太高的话,会导致占空比过小,可能会导致BOOST模块工作不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是小电流充电,按照你上次的解释,应该是手机内部的管理IC来控制的,难道他们有最小充电电流的限制? ...

你测试的手机 外接稳压电源 试过吗?
你的太阳能板 充电板功率够吗?
很明显的电流变化有吗?一段段增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