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的失调电流和失调电压问题

楼主(2014-11-30):
我想知道,在分析时能不能把失调电压和失调电流和差分输入阻抗联系起来。
即:失调电压=失调电流 X 差分输入阻抗。
我觉得根据失调电流和失调电压的定义,应该有这么一层关系。
但我随便拿了运放(OPA37G)的datasheet 来验证,结果又不对,请模拟高手指点。
OPA37G的
offset voltage TYP               offset current type                                differential mode resistance
   30uV                                               12nA                                                        4Mohm
按照我的想法,算出来12nA  x  4Mohm= 0.048V 也就是48mV,感觉不对,失调电压一半没这么高啊。

网友A:
   按照“失调电压=失调电流 X 差分输入阻抗”计算,肯定错。
  Vos参数是代表和量化运放块内部结构造成输出失调电压的诸多因素,并不是仅仅是Ios产生的。如果运放块跟随器+输入端接地,阻抗和电压为0,但是还有输出失调电压,对应的输入失调电压Vos还是存在。照你的公式,输入阻抗为0,乘以Ios,Vos应该是0。

网友B:
根本没有的事情。楼主“觉得根据失调电流和失调电压的定义,应该有这么一层关系”是错误的。

网友C:
失调电压和失调电流没有关系。

楼主:
谢谢版主还有两位工程师的回复。可能实际关系没有我想的这么简单。
我只是从失调电流和失调电压的定义以及运放理想等效模型来分析的。
失调电压:输出为0时,运放两个输入端的电压差。
失调电流:输出为0时,运放两个输入端电流差。
正是因为有了失调电压,在结合等效模型中,正负两个输入端之间的查分输入阻抗,所以我就想可能有这么个关系。

我运放研究之路还很漫长啊,不过很感兴趣。

网友D:
输入电阻是小信号概念。

失调电压和失调电流是稳态时候的误差,属于直流,与小信号电路无关,这是误差,小信号电路算不出来。

对于真实的电路计算,虽然没有人会那样做,因为不可能,因为无人能解一元3次以上的方程,所以只能用计算机数值计算方法解方程,而这就是SPICE的作用。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