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5在线仿真时总是自动退出

楼主(2014-11-30):
我现在用的是CCS5.2,在线仿真时ccs程序总是自动关闭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高手指教
我用ccs4.1创建工程可以正常编译、仿真,但是用ccs5(我试了ccs5.3和ccs5.4)就只能编译,不能在线仿真(可以进行模拟仿真),debug configuration正常,程序会一直停在一个地方,过一会ccs程序就会自动退出

网友A:
图片是仿真时停止的画面

仿真时停止的画面
仿真时停止的画面

网友B:
我换了一台电脑装就没事了!!!  原因没有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