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如何学习CCS3.3,进行DSP的开发

楼主(2014-11-30):
手中有omap-l138的开发板,可以用光盘自带的程序进行硬件调试。

这些弄通以后,该如何进行DSP的研究,自己尚不知道。

感觉没有了方向。

请各位大侠支支招,如何学习DSP?有没有一些学习的步骤、实例、教程,可以借鉴。

自己新手,感觉到很大压力,各位大神帮帮忙。万分感激

网友A:
这东西没什么捷径,多花时间,多思考,多动手是王道;DSP不是简单的跑自带的程序就能掌握的,跑通了不能说明你懂了,建议多看datasheet.动手自己写程序,说研究的话,刚学的不要想那么多,至少要能掌握dsp的编程后,可考虑硬件设计,算法方面;我说的硬件设计不是简单的搭建最小系统什么的,而是方案设计,而根据需求设计,可能会涉及到与fpga x86  powerpc 等的互联通信等等

网友B:
datasheet  就是芯片的使用说明,user  guide !   很多刚学的人老觉得一块开发板太简单了,!没什么学的,其实不然的那么多接口,资源都是可以好好研究的,多实践,尽量自己写程序,比如说开发板一般有sdram或者ddr ,给的例子一般是基于csl 库的,看似很简单的,跑1000遍自带的例子,不一定能真正掌握emif  或者ddr 接口的应用和编程的,那么你可以考虑用自己的方法编程,比如配置寄存器的方式来控制,如此才能真正的掌握相关接口的编程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