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CS3.3 工程文件和源文件重命名技巧性的问题

楼主(2014-11-30):
请教你们一个关于CCS3.3 工程文件和源文件重命名技巧性的问题:

       我重建一个ccs工程,一般是在另一个工程上修改,可不可以在ccs里面重新对.pjt和.c文件进行重命名呢?要是可以,我觉得非常方便。不用重新按步骤去新建一个工程名了,然后一步一步再去修改build参数了。

网友A:
hi, 我觉得在CCS3.3上直接修改是不行的,不过你可以在工程目录下修改源文件名字,然后回到CCS上刷新。当然,对工程也可以在目录下修改,再导入就可以了。

网友B:
3.3只能去文件夹里面改文件名,然后关闭原有工程,在打开新的工程。所以大家就只能乖乖机械式操作了,不知道新版本是否有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