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5.4编译没问题,load的时候出现错误,求解答

楼主(2014-11-30):
CCS5.4编译没问题,load的时候出现错误,求解答

         build没问题,load时候,老是弹出这个

console里显示:

Cannot read System Setup data from XML file D:\C6678_workspace_v5_4\C6678_Srio_Project\NewTargetConfiguration.ccxml
Could not fetch next record for SQL statement (database disk image is malformed)
If this continues, please run fsclean located at C:\ti\ccsv5\ccs_base\common\bin\

有没有遇到这样的啊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之前遇到过,不过我的是CCS5.3;
根据提示
If this continues, please run fsclean located at C:\ti\ccsv5\ccs_base\common\bin\
你只需要运行 C:\ti\ccsv5\ccs_base\common\bin\ 目录下的 fsclean 就可以了,

网友B:
运行fsclean.exe后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