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修改CCS4的默认wokespace路径啊

楼主(2014-11-30):
怎样修改CCS4的默认wokespace路径啊  我不小心把它设在桌面上了

网友A:
设置wokespace的时候不要使用中文目录的,更改默认wokespace路径

网友A:
设置wokespace的时候不要使用中文目录的,更改默认wokespace路径

打开CCS,file菜单下有个switch wokespace ,选择other就可以更改

然后更改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