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5 load program 直接能下载到flash

楼主(2014-11-30):
各位大牛,从贵网站下载的TI CCSv5.2 使用说明上貌似是说不同于 CCS3.3,CCSv5.x 中将 flash-programmer 插件集成了。直接点击debug后即可完成烧写。各位用过ccs5的大牛是不是这样啊?

网友A:
你用什么型号dsp ?

网友A:
F28335等28系列dsp 确实可以这样,选择工程右键 最下有个properties    ------ debug  -----就可以看到有个F28335 flash   settin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