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空调故障检测如何设计

楼主(2014-11-30):
小弟正研究智能空调,做的就是监测空调故障,远程传输这些故障代码。不知道如何通过程序检测空调故障。忘做过的能给个思路,不胜感激。

楼主:
希望能有人给个思路,准备用STM32单片机做

网友A:
先研究智能空调的故障代码给出方式, 一般空调会有故障代码在显示屏上显示.
不过从显示屏获取的方法非常麻烦. 最好找到如总线类的接口来获取故障代码, 那就要详细的技术手册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研究智能空调的故障代码给出方式, 一般空调会有故障代码在显示屏上显示.
不过从显示屏获取的方法非常麻烦 ...

我这个是毕业论文,想将空调可能的几个常见故障可以通过声光报警。这个故障应该如何测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