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CCS5.5的问题

楼主(2014-11-30):
听从许多网友的建议,我现在不用4.2了,改用ccs5.5.
可是出现问题,编译貌似通过了,可是程序前有问号。
见下图:
请高手指教,怎么回事?如何解决?谢谢!

楼主:
高手支招啊!

网友A:
函数在前面声明一下就行了。

楼主:
这是一个宏。

网友A:
那就自己看问号提示信息吧。

楼主:
没有提示信息,只有问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提示信息,只有问号。

头文件有没有,按Ctrl鼠标点这个宏看能不能跳转,把鼠标放到问号上等会,会有提示显示

楼主:
谢谢!头文件有,按Ctrl鼠标点这个宏可以跳转。
把鼠标放上面的提示如下:
可是CCS4.2不这样啊!

网友C:
我猜测会不会是类似Word里的 拼写检查 因为那个词rset 有点像Reset

楼主:
编译结果就是上面那样,程序里有问号。
还有,点击“debug"菜单,程序运行不对,而且停不下来。
为什么这样?CCS5.5怎么到了我手里这么难用?难道是人品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编译结果就是上面那样,程序里有问号。
还有,点击“debug"菜单,程序运行不对,而且停不下来。
为什么这样 ...

看提示信息,明显是你宏用错了

楼主:
不可能,在3.3上好好的,在4.2上也好好的,到5.5上就用错了吗?

网友D:
宏是不是单独定义在一个.h文件了,你有没有在.c文件中引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