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刚开始学单片机,第一个作品是电子钟

楼主(2014-11-30):
设计电路,买的共阴数码管3对显示时分秒,4个红色发光二极管做为分隔符。
CPU使用STC89C52RC,
P0口的0到6对应数码管的a到g,用了7个NPN三极管驱动,高关低开,
P2口的0到5,对应时时分分秒秒,用了6个PNP三极管驱动,高开低关,
P10对应1302的CE,P12对应1302的I/O,P11对应1302的SCLK,
P14对应SET按钮,P15对应增大按钮,P16对应减小按钮,P17对应确认按钮,
晶振用12MHz。

004 显示电路pcb板刻板,后来证明该设计不方便焊接.jpg

007 显示电路焊接完毕,反面,展示一下自己的小台钳.jpg

009 显示电路焊接完成,正面.jpg

011 电源部分偷懒了,买了块充电板和升压板,底下是旧电纸书电池.jpg

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学习编程,花了将近1个星期的所有业余时间,然后又花了1个星期的业余时间完成编码,调试,成功后开始制作外壳。
后面的工作就是木工,很枯燥,过程就不发了。
013 对了,你没有看错,就是4个三极管,用来做按键.jpg

015 装上按钮的效果,反面.jpg

016 装上按钮的效果,正面.jpg

017 组装完成,角度1.jpg

018 组装完成,角度2.jpg

019

020 整体效果,正面.jpg

后面的包装木纹纸、围栏里面放置绿草地、玩偶,都交给孩子去做了,我还是喜欢本色。
程序直接贴上,请无视那些英文注释,本人英文水平一直是CLR。

顺便分享一个小技巧,在数码管上贴上双面胶,在粘上一层白纸,不刺眼,效果杠杠滴。

dispbuff equ 30h
delay248 equ 5fH        ;delay1ms
count128 equ 3fh

blink_p equ 4fH                ;crunt blink  point
dispcount equ 4eH        ;use display function to delay 1.5s
l_pr_count equ 4dh  ;use to count long press time
curentendnum equ 4ch  ;store blink_p related end num,1ah,13h,16h
dispcount2 equ 4bh ;

disp_h_s equ 30h
disp_h_g equ 31h
disp_m_s equ 32h
disp_m_g equ 33h
disp_s_s equ 34h
disp_s_g equ 35h

ce1302 equ p1.0           ;1302 CE
io1302 equ p1.2           ;1302 I/O
sclk1302 equ p1.1  ;1302 SCLK
ds1302rds equ 81h
ds1302rdm equ 83h
ds1302rdh equ 85h
ds1302wrs equ 80h
ds1302wrm equ 82h
ds1302wrh equ 84h
ds1302wren equ 8eh;data=00,write enable /80  write protect

issetting equ psw.5        ;key scan sub,if is setting,this bit =1

org 0000
ljmp startdisp
org 0030h
tab:db  40h,79h,24h,30h,19h,12h,02h,78h,00h,10h   ;need not #
timeendnum:
db 13h,1ah,16h,1ah,16h,1ah
org 0040h
startdisp:
mov sp,#60h
mov p2,#00h
mov r2,#00h
mov delay248,#248
mov dispcount,#0ffh
mov blink_p,#00h
clr issetting
mov l_pr_count ,#0ffh
mov dispcount2,#7

mov r3,#ds1302rdh
lcall read1302
mov disp_s_s,r4
mov disp_s_g,r5

mov r3,#ds1302rds
lcall read1302
mov disp_s_s,r4
mov disp_s_g,r5

mov r3,#ds1302rdm
lcall read1302
mov disp_m_s,r4
mov disp_m_s,r5

scankey:
mov p1,#0ffh
mov a,p1
orl a,#0fh
cjne a,#0ffh,some_key_pressed
mov l_pr_count        ,#0ffh         ;not long press
jnb issetting,jmptoend
lcall disp6
djnz dispcount, scankey
djnz dispcount2,scankey

clr issetting
mov dispcount,#0ffh
mov dispcount2,#07h

jmptoend:
ajmp end_of_scankey

some_key_pressed:
mov dispcount ,#0ffh   ;not no key press ,need not
jb issetting ,process_set
mov p1,#0ffh
mov a,p1                                   ;still press ?
orl a,#0fh
cjne a,#7fh,jmptoend           ;set key ,1st key ,not issetting and not press 1 , end sub
lcall disp6                                   ;1 is processed ,beging to count , long enough (1.5s) ,set issetting flag
djnz l_pr_count,jmptoscankey
setb issetting                                  ;1 is processed enough long
mov blink_p,#05h
mov l_pr_count,#0ffh
jmptoscankey:
ajmp scankey

process_set:
waitrelease:
mov p1,#0ffh
mov a,p1
orl a,#0fh
mov b,a
push 0f0h          ;b in stake
lcall disp6
pop 0f0h          ;b out stake
mov p1,#0ffh
mov a,p1
orl a,#0fh
cjne a,#0ffh,waitrelease
mov a,b

process1:
cjne a,#7fh,process2
mov a,blink_p
mov r0,#dispbuff
add a,r0
mov r0,a
mov a,@r0
clr acc.4                                ;clear crunt blink flag
mov @r0,a

inc blink_p                           ;0-1=5
mov a,blink_p
cjne a,#06h,blinknext ;
clr a                          ;if 255 , 5
mov blink_p,a
blinknext:
mov r0,#dispbuff
add a,r0
mov r0,a
mov a,@r0
setb acc.4                          ;set blink flag
mov @r0,a
toscankey:
ajmp scankey

process2:
cjne a,#0bfh,process3
mov a,blink_p
mov dptr,#timeendnum
movc a,@a+dptr
mov curentendnum,a
mov a,blink_p
mov r0,#dispbuff
add a,r0
mov r0,a
mov a,@r0
inc a
cjne a,curentendnum,add1
mov a,#10h
add1:
mov @r0,a
ajmp scankey

process3:
cjne a,#0dfh,process4
mov a,blink_p
mov dptr,#timeendnum
movc a,@a+dptr
mov curentendnum,a
mov a,blink_p
mov r0,#dispbuff
add a,r0
mov r0,a
mov a,@r0
cjne a,#10h,dec1
mov a,curentendnum
dec1:
dec a
mov @r0,a
ajmp scankey

process4:
cjne a,#0efh,processother
mov a,blink_p
mov r0,#dispbuff
add a,r0
mov r0,a
mov a,@r0
clr acc.4
mov @r0,a         ;close blink

mov a,disp_h_s
rr a
cpl a
mov c,acc.0
mov acc.1,c
rl a
rl a
orl a,#0f3h
anl a,disp_h_g
mov disp_h_g,a

mov r3,#ds1302wren
mov r4,#00h
mov r5,#00h
call write1302 ;open write protect        ,1302 write enabled

mov r3,#ds1302wrh
mov r4,disp_h_s
mov r5,disp_h_g
lcall write1302

mov r3,#ds1302wrm
mov r4,disp_m_s
mov r5,disp_m_g
lcall write1302

mov r3,#ds1302wrs
mov r4,disp_s_s
mov r5,disp_s_g
lcall write1302

mov r3,#ds1302wren
mov r4,#08h
mov r5,#00h
call write1302 ;open write protect        ,1302 write enabled

end_of_scankey:
clr issetting
mov count128,#0
mov dispcount,#0ffh
mov dispcount2,#7
mov l_pr_count ,#0ffh
mov blink_p,#0

mov r3,#ds1302rdh
lcall read1302
mov disp_h_s,r4
mov disp_h_g,r5

mov r3,#ds1302rds
lcall read1302
mov disp_s_s,r4
mov disp_s_g,r5

mov r3,#ds1302rdm
lcall read1302
mov disp_m_s,r4
mov disp_m_g,r5

lcall disp6
ajmp scankey

processother:
ajmp end_of_scankey

disp6:        ;disp 6 led
;use r0,r1,r2,r3,r4,acc,and with a count128 named ram unit
mov r4,count128           ;blink counter
mov r2,#0                   ;disp point
mov r3,#20h                   ;place code
disploop:
mov r0,#dispbuff
mov a,r2
add a,r0
mov r0,a
mov a,@r0
jb acc.4,processblink
getnumcode:
mov a,@r0
anl a,#0fh
mov dptr,#tab
movc a,@a+dptr
writep0:
mov p0,a
mov p2,r3
push 02                ;r2 in stake
lcall delay1ms
pop 02                ;r2 out stake
mov p0,#0ffh
mov p2,#00
inc r2
mov a,r3
rr a
mov r3,a
cjne r2,#6,disploop
ajmp endtoret
processblink:
inc count128
mov a,count128
jnb acc.7,getnumcode
mov a,#0ffh
ajmp writep0
;disp6 end
endtoret:
ret

delay1ms:
;use r2
mov r2,0 ;this line make 2 p
mov r2,delay248         ;this line make 2 p
d1:
djnz r2,d1                 ;this line make 2 p 248 times
mov r2,delay248         ;this line make 2 p
d2:
djnz r2,d2                  ;this line make 2 p 248 times
ret                                  ;this line make 2 p
;total 1000         p =1000us=1ms

write1302:
;use r2 , a ,  r3=address and contrl r4=high 4 ,r5=low 4
clr ce1302
clr sclk1302
clr io1302
setb ce1302
mov r2,#8
mov a,r3
sendwriteclock:
mov c,acc.0
rr a
mov io1302,c
setb sclk1302
clr sclk1302
djnz r2,sendwriteclock
clr a
mov a,r4
swap a
add a,r5
mov r2,#8
write8bit:
mov c,acc.0
rr a
mov io1302,c
setb sclk1302
clr sclk1302
djnz r2        ,write8bit
clr ce1302
ret

read1302:
;use r2 , a ,  r3=address and contrl r4=high 4 ,r5=low 4
clr ce1302
clr sclk1302
clr io1302
setb ce1302
mov r2,#8
mov a,r3
sendreadclock:
clr sclk1302
mov c,acc.0
rr a
mov io1302,c
setb sclk1302
djnz r2,sendreadclock

mov r2,#8
clr a
read8bit:
rr a
clr sclk1302
mov c,io1302
mov acc.7,c
setb sclk1302
djnz r2,read8bit
mov r5,a ;r5 low 4
swap a
anl a,#0fh
mov r4,a  ;r4 high 4
mov a,r5
anl a,#0fh
mov r5,a
clr ce1302
ret

end

网友A:
你这个很猛

网友B:
手工艺精品

网友C:
汇编的 ,厉害,用习惯c后,汇编都忘光了

网友D:
工匠精神啊~

网友:
楼主具体非凡的折腾精神,支持!

网友E:
楼主对木工挺在行的啊

网友:
做的感觉很有档次的DIY。

网友F:
比较有成就感啊

网友G:
DIY精神不错DIY精神不错

网友H:
高手,DIY这种事,想想自己,已经快20年没有做过了

网友I:
还是汇编

网友J:
lou楼主还玩汇编语言啊,好强大啊

网友:
三极管还能当按键,也算是跨界了一把。

网友K:
汇编,,,给大婶跪了

网友L:
大侠  你能帮我看看汇编么  没有多少行

网友M:
三极管做按键的延长是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三极管做按键的延长是亮点

谢谢,这个确实让我找了好久,考虑了很多种方案,圆珠笔的按帽、螺栓螺母、发光二极管,还有用木条加工一个T型按钮(由于没有车床,手工做不到四个一模一样的,放弃了),最后在一块废旧的电路板上看到这个,感觉这个很酷,就选了它。这个的确是很让我满意。

另外,本人正在学单片机,上手的一本书就是晶源电子出的上册,里面只有汇编例子,所以就从汇编开始了,下一步开始研究C语言。

网友N:
那个外电路设计的依据是什么呢?

网友O:
工艺品啦大赞~~

网友P:
这精神确实值得学习

网友Q:
LZ手艺很猛,赞一个!

网友N:
电路图,元器件的型号以及选用的依据,例如为什么选用这么大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N:
电路图,元器件的型号以及选用的依据,例如为什么选用这么大的电阻。

先确定数码管每段通过的电流,一般是1到5毫安,若用三极管驱动,且三极管工作在开关状态,则三极管的基极电流需要0.01到0.05毫安,这就是端口的灌电流,根据这两个电流值,可以确定所有的电阻值了。

网友N:
1302什么意思

网友N:
我再问一下那个升压板和充电板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再问一下那个升压板和充电板是怎么回事啊?

充电板是给锂电池充电的,输入5V用usb的mini口,按照锂电池充电曲线输出,输出端接锂电池的正负极,注意有的充电板有过充保护,有的没有,没有的需要在输出和电池之间加锂电池保护板,保护板通常在买锂电池时都带着。
升压板我知道的有两种,一种输入端0.9到4.2V,输出固定在5V,还有的是输入是锂电池电压(3.7到4.2伏),输出可调到十几伏(好像是航模和机器人用的)。购买升压板时看准是固定输出还是可调输出。
因为单片机需要5V供电,所以我用了升压板,将锂电池输出电压稳定在5V。

网友R:
最让我震撼的是 LZ竟然用汇编。。。。。。。。

网友S(2015-01-01):
够厉害的汇编写的

网友T:
请问楼主有电子万年历C语言的程序吗?本人菜鸟一个 也想做一个  但是没学过汇编语言。跪求  谢谢

网友U:
为毛不用C写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T:
请问楼主有电子万年历C语言的程序吗?本人菜鸟一个 也想做一个  但是没学过汇编语言。跪求  谢谢 ...

1、万年历C语言的程序网上应该有很多
2、本人刚开始学,因为手头的教材举例全是汇编,所以现在只会汇编,以后会慢慢加入C族,不好意思,我真不会,以后可能会。

网友V(2018-09-27):
初来乍到完全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