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035 最小系统问题

楼主(2014-11-30):
最近想学习F28035这个MCU,最小系统是怎么构成的,在TI的网站找了好久也没有找到任何一个原理图。

网友A:
http://download.csdn.net/detail/HLX3012/3531751
网上有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download.csdn.net/detail/HLX3012/3531751
网上有很多的

网上的这些原理图都是哪里来的,我想都是参考的官方的demo板的原理图来做的吧,我是想找个官方的原理图看看。可是我在官网找不到任何图纸。

网友B:
手册上对各个引脚的接法都有说明的。

网友C:
仔细看一下数据手册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网上的这些原理图都是哪里来的,我想都是参考的官方的demo板的原理图来做的吧,我是想找个官方的原理图看 ...

楼主可以参考F28035 Piccolo Experimenter's Kit这个试验板的电路图.
这个是官方出品。
http://www.ti.com/cn/lit/zip/sprc8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