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编译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4-11-30):
uint Temper=0;
  while(1)
  {
     Temper=temp();                 //为什么Temper编译时没有值,而且还会说:Temper定义了没有使用
                                              //Temper的只应该是temp();函数的返回值;为什么会这样谁能解释一下

  }
**************************
unsigned int temp()
{
  uint  aaa=0;
  uchar ack;
  uchar tem1,tem2;

  StateI2C();
   SHT_Master_byte2(0x80);   //地址+写
   SHT_Master_byte2(0xf3);   //命令:非主机温度测试
  do
   {
     _NOP();
     StateI2C();
     ack = SHT_Master_byte(0x81);   //命令:读取数据。。等待回应
   }
   while(ack==1);
    _NOP();
   SHTDA_DIR_IN;
    _NOP();
   tem1=SHT_Receiver_byte();   //读取数据高八位
       _NOP();

   SHTDA_DIR_OUT;
   Response(0);               //单片机回应
   SHTDA_DIR_IN;
   tem2 = SHT_Receiver_byte();    //读取数据低八位
   SHTDA_DIR_OUT;
   STOPI2C();
   aaa = (aaa|tem1)*256+tem2;
   aaa = aaa & 0xfffc;
   aaa =(int)( aaa * 0.02681 -468.5);              //保留一位小数
  return(aaa);
}

网友A:
看看优化级别,是不是被优化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