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能做到让2.4G图传发射不影响1.2G图传的接收

楼主(2014-11-30):
因为自己要用2.4G转发1.2G接收到的图象但听说倍频干扰很厉害 所以来问各位?本人其实对电子非常生疏
但是最近最航模遇到了问题特来求教!

市面上有种抑制 1.4G以上的低通滤波器,但是没有2.4G以下的

另外我发现一种贴片 不知道能起作用吗?

我能用上面这种来自己做吗?

网友A:
正确的办法是错开频率,通常说的2.4G不是一个频点而是一个频带,错开1.2G的2倍频即可,同时在1.2G信道的天线回路里加低通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确的办法是错开频率,通常说的2.4G不是一个频点而是一个频带,错开1.2G的2倍频即可,同时在1.2G信道的天 ...

你的意思是我把2.4G发射的频率设置高于或低于 1.2G图传发射机的频率2倍数值就行了吗?难道干扰不是一个范围 而是一个精确频点吗? 另外你说的在1.2信道加低通滤波器是指加在接收机上的天线上吗?这会不会导致接收机灵敏度大幅度下降呢 我之前一直以为低通滤波器只能用于发射机的天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我把2.4G发射的频率设置高于或低于 1.2G图传发射机的频率2倍数值就行了吗?难道干扰不是一个范 ...

当然是一个范围,因为你的1.2G信号本身就不是一个频点,2.4G也同样,所以要考虑调制频宽然后错开,此外还要考虑信道的临频抑制比。
低通滤波器会降低一点信号的幅度,因为理想滤波器无法实现,但这点代价是值得的。收发回路里都应该具有滤波器,除非天线共用,那用一套滤波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一个范围,因为你的1.2G信号本身就不是一个频点,2.4G也同样,所以要考虑调制频宽然后错开,此外还 ...

好的 谢谢那我着样更容易解决问题 只要用先有的1.2G低通滤波的接头就行了
先试验下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