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求一个发热小功率高的12V转5V电路1A左右

楼主(2014-12-01):
不要用7805这个发热太大功率小  电池带不了多久

网友A:
发热小  功率高  这是矛盾的啊

网友B:
只能用开关电源了

网友C:
用电池做电源,最好还是搞个专用IC,但也可以用3843来做,除了待机功耗比专用IC大之外,效率方面和专用IC没什么区别

网友C:
搞成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D:
MP1482 蛮好的

网友E:
金升阳的DC-DC电源模块 也不错

网友F:
DCDC芯片搞定,LM2576类就可以了

网友G:
ACT4533

绝对值得选用

网友H:
压差有点大啊,LDO恐怕是不行了!
考虑开关电源吧!

网友I:
http://detail.tmall.com/item.htm?id=40142354852淘宝上买的这个MP1584做的小模块还不错,电压可调,价格非常便宜,实验了下,7V左右输入就可以输出5V了,5V输入可以得到3.7V,有的设备需要24V输入得到5V,如果里面有5v转3.3的LDO ,功率可行情况下,5V和24V都可以共用一个接口了

网友J:
LM2576
LM2596
国产货一大堆,就2块钱上下

网友K:
对,电源没有特殊要求,只有功率要求,就直接DCDC吧。用过ltc5973。lm2596等等也可以考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成这样就可以了

你这个用的是什么IC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这个用的是什么IC啊

用的UC3843啊,难道你没有听说过这个IC?其实你不用管它是什么IC,你只要关注它的拓扑结构就可以了,了解原理,才是王道

网友L:
楼主功耗到底需要多少,MP2451,LV2842 500mA左右,不到1块钱性价比很高,TPS54328 3A同步调整价格贵一些不到3¥

网友M:
对纹波没有太高的要求的话,基本就是开关电源了,TPS5430,可以考虑一下,功率还不错

网友N:
不在乎成本得话,上个模块,哈哈,去TI的官网选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成这样就可以了

看不懂你这个电路那个N沟道的MOS管起什么作用? 还有那个电感L2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不懂你这个电路那个N沟道的MOS管起什么作用? 还有那个电感L2

这个就是BUCK电路,MOS是浮地驱动的,可以做大功率电源,如果压差极小的话,这个电路不合适,需要用浮地输出

网友O:
1A的电路太多了,如果没有量,只是自己用用,可以在市场上买个品牌的车充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用开关电源了

跪求电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跪求电路

楼主,你搜,MC34063BUCK电路,这个电路简单,成功率高

网友P:
我个人常用AOZ1016

网友Q(2015-08-07):
引用 网友I:
http://detail.tmall.com/item.htm?id=40142354852淘宝上买的这个MP1584做的小模块还不错,电压可调,价格 ...

mp584具体的工作是怎么工作的?网上看他第六脚是开关频率输入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Q:
引用 网友I:
http://detail.tmall.com/item.htm?id=40142354852淘宝上买的这个MP1584做的小模块还不错,电压可调,价格 ...

mp1584是怎么工作的?网上资料说第六脚是开关频率输入作用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