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6437与cmos芯片直连(RAW RGB)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4-12-01):
cmos芯片选用的是mt9m034,输出为12bit的1280*720的RAW RGB数据,现在初步想实现的是RAW RGB数据先经过CCDC,然后再进入previewer转换为YUV格式的数据,最后进VPBE显示图像,现在有几个问题想向大家请教一下:

  ①CCDC的配置问题:用的是PSP驱动库
typedef struct _PSP_VPFECCDCConfigParams
{
    FVID_ColorFormat                   inpmod;
    /**< Enum that describes the inputMode of CCDC */
    FVID_FieldFrame               ffMode;
    /**<InterLaced 隔行扫描or Progressive逐行扫描 Mode  .Ignored for RAW Mode*/
    Uint32                    height;
    /**< Height for Front-End Mode Capture                  */
    Uint32                    width;
    /**<  Width for Front-End Mode Capture                   */
    Uint32                    pitch;
    /**< Pitch/offset value
因为是12bit的数据,这里的pitch该设置为1280*1还是1280*2;
②prewviewer的问题:我看数据手册,previewer只能接受8bit或10bit的数据,我该在配置时如何设置,才能使12bit的数据转换为10bit或者8bit的数据
typedef struct _PSP_VPFECCDCRawParams
{
    Uint32 dataSize;
    /**< Input data width; 8-16 bits                    */
    PSP_VPFEPack pack8;
    /**< Data stored as 16bit/pixel or 8bit/pixel       */
    PSP_VPFE_Datapol dataPol;
    /**< Data polarity; Normal/1's compliment               */
    PSP_VPFE_SyncPolarity VDSyncPol;
    /**< VD Sync polarity                               */
    PSP_VPFE_SyncPolarity HDSyncPol;
    /**< HD Sync polarity                               */
    PSP_VPFE_SyncDirection HDVDMaster;
    /**< Master or slave mode for VD and HD signals         */
    Uint32 HDSyncWidth;
    /**< Width of HD Sync pulse                             */
    Uint32 VDSyncWidth;
    /**< Width of the VD Sync pulse                         */
    Uint32 numPxlPerLine;
    /**< Number of pixel clock periods in one line      */
    Uint32 numLinPerFld;
    /**< Number of lines per field                      */
    PSP_VPFE_ALaw   ALawEnable;
    /**< This parameters enables/Disables ALaw packig   */
    PSP_VPFE_ALaw_Width ALaw_Width;
    /**< This parameter sets the ALaw gamma bit selection   */

} PSP_VPFECcdcRawParams;
PSP提供的配置项就这么多,没看见符合要求的啊

求教 求教

网友A:
没搞过  帮忙顶

网友B:
好复杂啊 楼主这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