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一起来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楼主(2014-12-01):
这是一个50HZ 、24V交流气泵 驱动电路,PWM原来由专业芯片产生,PWM1和PWM2还有输出到电机的波形及电流 见图片,大家给分析一下!!!现在想用单片机产生PWM控制电机。

图片中示波器显示3种不同脉宽下的PWM输入波形(PWM1和PWM2),最上面的波形是当PWM输出脉宽最大时的输出到电机的波形!!

当PWM1和PWM2的脉宽都变小时(如图片中脉宽最小的那种),输出波形会是怎样的呢?

因本人没有示波器,现场无法测量,求助个位!!!!

还有电路已经是成品,已经投产!!!

网友A:
有个问题,你说的是:50HZ 、24V交流气泵 驱动电路,但为什么我看好像都是直流电路的电机H全桥驱动电路?

D2、D3在PWM1和PWM2之间构成了一个互锁电路,保证PWM1和PWM2不能同时为1;并保证在2个PWM可控制功率的同时,保证H桥不短路。
按我的理解我自己画了张逻辑门电路,省掉了电阻等原件。

PWM1经过非电路后输出到P购MOS管Q7的G极,以保证PWM1能控制H桥这边的正极端,PWM1经过非电路后,与PWM2形成0为目标的门逻辑电路,这2个输入有一个为0,则输出0到N购MOS管Q8的G极,将Q8即电路的负极端关闭。
本人不理解为什么要用2个PWM来控制,直流H全桥可以通过1个PWM控制负极端的N沟管实现全桥的功能及功率控制。
这个电路中的问题:
1、选的MOS管寄生的二级管不带有电压保护功能,必须附加保护管;
2、当正反切换时依然会发现0.1ms左右的短路现象,电流能达到20A以上,由于时间非常短,可以忽略,但最好加以控制。
这个电路的思路不错,但觉得太过复杂,仅学习了!

网友:
电路错了

网友B:
那几个MOS的方向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几个MOS的方向反了

的确把MOS的方向画反了,现在已经改正了,谢谢提醒!

楼主(2015-01-23):
引用 网友A:
有个问题,你说的是:50HZ 、24V交流气泵 驱动电路,但为什么我看好像都是直流电路的电机H全桥驱动电路?

...

该电路是交流电机驱动电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