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电荷放大电路求解

楼主(2014-12-01):
这几天刚接触电荷放大电路,别人给了我一块板子让我仿真,我画了下原理图,前级的电荷放大电路大致简化后可以看出是一个积分电路:运放正输入接地,负输入通过20pF电容接运放输出,输入电荷Q通过150k电阻接运放负输入。这一部分是一个基本积分电路,放大倍数和电阻、电容之积的倒数正相关,电路交流负反馈。
但是电路用了1个1G的电阻接了输入Q和运放输出,这一块没有看懂是为什么,这样接也构不成直流负反馈,很纠结,求各位大神指点。
另外,我发现电荷源无法仿真,在文献中看到电荷源可以看做一个冲击电压信号,也有用电压源和R、C串联取R上电压的方法来等效,这两种方法的实现原理也没太看明白,求解释~还有什么好的电荷源仿真方法也请各位讲解一下吧,谢谢!!

网友A:
没看明白,电路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B:
如提是20P的电容、还讲积分…那也太夸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电路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sorry,第一次没传图片。
我把电路加上了,麻烦看一下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提是20P的电容、还讲积分…那也太夸张了!…

额,其实C1是有几个档可选的,最大可接2120pF的电容,最小20pF,应该就是用它来调放大倍数的。
就算20pF只要电阻R1够大应该也可以积分吧,我主要是R2的反馈没有看懂。。

网友B:
电压负反馈、稳定工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负反馈、稳定工作点…

电压负反馈的话R2不是应该直接并在电容两端吗?电路里R2连在了输入和输出之间,貌似不能算是反馈吧?

网友B:
教科书上讲:出到进、貌似反馈模式…
你是对的!…大意了:是在运放输入端!
想了半天!此图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