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入门

楼主(2014-12-01):
Executing:"C:\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9.83\bin\picc.exe" -C -E"lesson1_2.cce" "lesson1_2.c" -O"lesson1_2.obj" -Zg9 -O -ASMLIST -Q -MPLAB -16F723
(924) missing argument to "-O" option
请教一下各位,编译时出现这个问题,请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还有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小白

网友A:
在编译的时候没有配好后,上面提示是输出工程文件的时候出了,问题,查看一下你的编译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编译的时候没有配好后,上面提示是输出工程文件的时候出了,问题,查看一下你的编译选项。 ...

那个编译选项是指picc编译工具么?具体是要怎么设置?拜谢

网友A:
这个具体设置我就不太清除了,我简单建了事例,你看看。

网友A:
希望能帮到你,如果有进一步需要可联系我。公司最忌的项目都是PI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具体设置我就不太清除了,我简单建了事例,你看看。

谢谢,我先下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希望能帮到你,如果有进一步需要可联系我。公司最忌的项目都是PIC的。

这样选择编译工具时无法编译只有下面这样选择才可以编译,好奇怪~~我安装了多个c编译工具(都是**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选择编译工具时无法编译只有下面这样选择才可以编译,好奇怪~~我安装了多个c ...

PICC Toolsuite时MPLAB自带的,这个是他们官方老早以前的。后者是专用的C语言交叉编译器。我在DOS下设置,很难更改。我咨询他们官方,说实话这些都是老版本。他们有问题也不会解决只能让你用新的版本。其实我现在用的也不是最新的版本,指示苦于公司资源的兼容新迟迟没有升级。以后共同学习吧,有什么需要可以找我。

网友B:
hi—tech c compil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hi—tech c compiler

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