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轻触开关

楼主(2014-12-01):
这个轻触开关跟数码管,LED指标灯共用一个I/O口,我接了一个102瓷片电容上去,上电会直接触发开关,是什么原因呢?
是程序问题还是硬件电路问题?

网友A:
你设置的IO状态是下降沿触发,程序就检测到了,因为一上电,要给102充电,IO就被拉低了。你可以做延时检测IO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设置的IO状态是下降沿触发,程序就检测到了,因为一上电,要给102充电,IO就被拉低了。你可以做延时检测I ...

好的谢谢。

网友B:
电容的影响...

网友C:
上电的瞬间电容是短路的,你可以在电容支路串电阻或修改程序试下;

楼主:
哦哦,独立一个I/O口接上电容就没事哦!

网友A:
可以拿示波器看一下IO口的波形

楼主:
哦哦怎样的波才正确呢?我明天看看发给你们看看!

网友D:
楼主加那个电容纯属画蛇添足,开关消抖该用算法,就是用电容消抖也不是你那样的接法,而是该直接并联在开关上且容量严格限制。

网友E:
很多新出的单片机已经内部有硬件消抖处理了

网友F:
时常采用这样的方式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很多新出的单片机已经内部有硬件消抖处理了

哪些单片机内部有硬件消抖?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加那个电容纯属画蛇添足,开关消抖该用算法,就是用电容消抖也不是你那样的接法,而是该直接并联在开关 ...

哦哦原来这样啊,我主要不是消抖的,我想用来单片机去耦之类的,抗干扰的,怕干扰到I/O口引起误作!

网友H:
上电电容充电拉低了你的I/O口,就像按键一样

网友I:
神马,真心不懂的

网友J:
单片机系统上电后:
1.初始化
2.延时
3.打开模块或中断
4.系统任务

楼主:
引用 网友J:
单片机系统上电后:
1.初始化
2.延时

嗯,有点靠谱啦!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哪些单片机内部有硬件消抖?

Kinetis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哦哦原来这样啊,我主要不是消抖的,我想用来单片机去耦之类的,抗干扰的,怕干扰到I/O口引起误作! ...

去耦、抗干扰这么做是完全没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耦、抗干扰这么做是完全没用的。

那你认为什么做好呢?我发现我们的产品LED灯,数码管,跟轻触开关共用I/O口后,容易受到干扰,或者按键受到数码管的干扰而乱跳,所以我试着搞个退耦电容上去,在高湿度的情况下好像有所改善!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你认为什么做好呢?我发现我们的产品LED灯,数码管,跟轻触开关共用I/O口后,容易受到干扰,或者按键受 ...

本质的解决方法是降低IO的输入阻抗,具体来说就是加上拉,片内上拉的阻抗在几十K量级,改用外加1K上拉,这样电磁干扰就需要更大的能量才能导致误触发,同时配合合适的消抖算法就可以彻底解决问题。另外,PCB设计上要避免长线,如果不得以只能用长线,则前端加缓冲驱动。
深刻的理解器件及电路模型,这些解决问题的方法就会自然而然的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质的解决方法是降低IO的输入阻抗,具体来说就是加上拉,片内上拉的阻抗在几十K量级,改用外加1K上拉, ...

好谢谢,授教啦,我们现在感觉还是菜鸟级,在不断的学习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