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AR如何使用__code

楼主(2014-12-01):
keil可以利用code关键字定义数组到flash中从而节约RAM的空间,而我现在用IAR查阅了一些资料,说是__flash和__code可以定义,然后要在设置中Debugger中设置勾选use flash loader。
但是我发现__flash不是关键字,__code是关键字,但是我如此定义__code unsigned char ASC[10*16]编译没通过:
Error[Pa002]: the type attribute "__code" is not allowed on this declaration
Error[Pa042]: the type attribute "__code" is not allowed on object types

Debugger中设置勾选use flash loader这个选项我也没找到额

不知道这个__code是要怎么用
请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用const不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const不就完了

const 是表示常量,但是他是存储在RAM的,只是对于赋值操作有一个错误提示,而code是存在flash的

楼主:
好像const是可以的,哎,网上的一些说法也不可全信啊。我指定flash位置,定义数组,看到数据实际是定义在那个位置的

网友A:
const一定是可以的,code是keil 51扩展的关键字

网友B:
汗一个,我电脑上没装iar for msp430

网友B:
不知道你在哪里看的__flash不是关键字
一般用iar,直接在在flash上存放数据,可以用__flash关键词或者__no_init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