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TIMER OCx OCxN状态

楼主(2014-12-01):
请问一下,TIMER输出的OCx和OCxN管脚,“Output disable"和"Off-state"的区别是什么?对于三相桥的驱动有什么影响?另外,管脚的inactive level和idle level的区别又是什么?多谢了!

网友A:
Output disable:输出未使能;
Off-state:输出关闭状态;

Output disable:输出未使能,你后面再怎么操作都没有输出;
Off-state:输出关闭状态,你需要打开的时候ON下就可以了;假如你输出未使能,ON了也没用,严重的还会引起程序硬件错误;

楼主:
多谢版主回复。你说的这个我明白,我不清楚的是,相应的管脚的状态,是high, low 还是 Z?还有就是管脚inactive level和idle level的区别又是什么?多谢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版主回复。你说的这个我明白,我不清楚的是,相应的管脚的状态,是high, low 还是 Z?还有就是管脚inact ...

使能了的话;
看你设置的比较输出电平啊,比如比较电平输出时高电平,你关闭输出的话,就是输出低电平;

输出不设置,未使能,就是高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版主回复。你说的这个我明白,我不清楚的是,相应的管脚的状态,是high, low 还是 Z?还有就是管脚inact ...

还有就是管脚inactive level和idle level的区别又是什么
这2句,一般情况下,你不设置就可以了(你怎么设结果都一样)

楼主:
明白了!多谢版主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