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 ADC PID温度调节

楼主(2014-12-01):
现在在使用stm32做温度的PID控制,板子有两个供电,一个是负责stm芯片的,一个是负责加热电路的,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如果我给芯片供电,加热电路断电,这时候是可以测到准确的温度的,但是如果我在这时候打开加热电路的电源,开始加热,我的芯片采集到的温度就不会变化了,按理说应该上升才对。我对程序进行复位,然后运行才可以采集到准确的温度。 如果我先打开加热电路电源,然后再开始程序运行,则可以进行正常的采集和控制。 就好像半路打开加热电路电源会影响到我的ADC采集,复位后又可以正常采集。请问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楼主好好理下思路;
我做过温控的;
不太好猜;

自己画下流程图,再好好想想,还有是不是硬件引起的干扰或其它原因导致你某些程序未执行;

网友A:
也欢迎楼把加热的电路发上来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好理下思路;
我做过温控的;
不太好猜;

现在有点眉目了,我先将目标温度设的高一点,这时候占空比是100,开加热没有效果,如果我这时候用串口更改目标温度变第一点,占空比低于100,然后就又开始加热了。所以当占空比为100的时候开加热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如果不是满占空比就不会。所以现在问题又来了。。。  电路图不让发,合同要求保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有点眉目了,我先将目标温度设的高一点,这时候占空比是100,开加热没有效果,如果我这时候用串口更 ...

那就好好想想程序哪里问题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