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稳压管,TVS管,压敏电阻,气体放电管等电涌保护器件对比

楼主(2014-12-01):
稳压管和TVS管特性比较:
【相同点】
1.都可以限制两端电压在一定得范围内
2.长时间耐流值差不多,跟体积功耗有关
【不同点】
1.电压精度上   稳压管的稳压值比较精确,TVS是在一个范围内
2.通流能力上   稳压管的耐涌浪电流很小,而TVS可以达到几百A
3.原理上          稳压管是齐纳隧道效应或雪崩效应,TVS是雪崩效应
4.应用上          稳压管用于稳压,TVS用于瞬态高压保护
5.稳压值上      稳压管3.3V~75V,TVS管6.8V~550V
6.响应时间      TVS可以达到1ps

TVS管和压敏电阻特性比较:
【相同点】
1.TVS管和压敏电阻不象开关元件那样具有开关特性,而是类似稳压二极管那样具有稳压特性。
【不同点】
1.通流能力上   TVS只有几百A,而压敏电阻耐涌浪电流几十kA到上百kA
2.电压精度上   TVS管最大箝位电压偏离击穿电压较小,压敏电阻较大
3.反应速度上   TVS管的反应速度很快,为ps级,而压敏电阻反应速度较慢,为ns级。
4.可靠性上       TVS管的可靠性高,不易劣化,使用寿命长。而压敏电阻的可靠性较差,易老化,使用寿命较短。
5.成本上           TVS价格较高,压敏电阻成本低
6.稳压值上       TVS管6.8V~550V,压敏电压范围可以从10V~9000V
7.原理上           TVS雪崩效应,压敏电阻氧化锌晶粒间类齐纳二极管3.5V势垒

气体放电管:
1.反应时间上  气体放电管80ns
2.漏电流上     极间绝缘电阻大,寄生电容很小,所以用于对高频电子线路的保护有着明显的优势,残压较低900V
3.原理上         气体击穿
4.应用上         由于放电时延较大和动作灵敏性不够,应用上大多与限压型防雷器进行综合应用。
5.缺点            有续流,存在续流的遮断问题
6.电压范围     75V—3500V

电涌保护器/避雷器/过电压保护器分类:
1.开关型(气体放电管、闸流晶体管)
2.限压型(压敏电阻、抑制二极管)
3.扼流型(高通滤波器、低通滤波器、1/4波长短路器)

网友A:
稳压管和TVS管以及压敏电阻都用过,气体放电管接触的很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稳压管和TVS管以及压敏电阻都用过,气体放电管接触的很少。

      浪涌雷电防护离不开气体放电管,气体放电管在电路防护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
      原理:气体放电管采用陶瓷密闭封装,内部由两个或数个带间隙的金属电极,充以惰性气体(氩气或氖气)构成。当加到两电极端的电压达到使气体放电管内的气体击穿时,气体放电管便开始放电,并由高阻变成低阻,使电极两端的电压不超过击穿电压。

网友C:
气体放电管主要还是应用到EMC要求很严格的场所。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稳压管和TVS管以及压敏电阻都用过,气体放电管接触的很少。

应用场合不一样而已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气体放电管主要还是应用到EMC要求很严格的场所。

常规的不是压敏电阻就可以吗?

网友D:
什么时候该选择什么样的器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常规的不是压敏电阻就可以吗?

高EMC等级,都需要GDT来做第一级防护的!

网友F:
压敏电阻用得比较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稳压管和TVS管以及压敏电阻都用过,气体放电管接触的很少。

压敏电阻是最常用的

网友G:
说的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压敏电阻是最常用的

压敏电阻的残压大些,但是成本很低,所以应用很广泛,目前最低电压可以达到十几V,最高电压一千多V。

网友H:
谢谢分享,很有帮助。

网友I:
有些接触的还真是不多。

网友J:
不错很详细的对比分析。

网友K(2014-12-31):
三种主要保护元件的性能比较。在实际应用中,可以根据被保护电子系统的具体保护要求和标准,充分比较各种保护元件之间的性能差异,择优选择,合理使用,来提高保护的可靠性。

网友L:
TVS、压敏电阻可以接在电源输入端当输入电压超过预定值的一定幅值时可击穿,形成放电通道,不合电压超过后续电路所能承受的电压幅值,只要设计合理可以循环使用不必更换,但稳压二极管一般不使用在这种场合,也不能使用在此场合,一般可以在电路需要较高电压精度时并联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