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请问,STM32L151的电池引脚是哪个?我之前用的VLCD,一看不对呵

楼主(2014-12-01):
请问,STM32L151的电池引脚是哪个?我之前用的VLCD,后来一看不对,如果真是不具备VBAT,那么ST当前的这个设计,还是跟以前的F103 RTC一样,是**肋了

网友A:
如你所说,不具备VBAT,也就是换成了VLCD;
L1系列主要是低功耗应用的,ST为了实现引脚兼容;
肯定有所取舍,不可能2者都具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你所说,不具备VBAT,也就是换成了VLCD;
L1系列主要是低功耗应用的,ST为了实现引脚兼容;
肯定 ...

有没有具备这个VBAT的低功耗IC啊?是什么型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具备这个VBAT的低功耗IC啊?是什么型号?

你看下,F0,F0L,F1L的其它型号或系列;
我这有选型手册,但是不知道哪个型号适合你;

还有STM32F411,只有100uA/MHZ;

网友B:
L15xx系列的RTC是有年月日功能的,比103的要强多了,只是在设计的时候的,没有将VBat独立出来,和主电源公用引脚,设计的时候,注意在Standbyby下打开RTC,关闭其它外设,与独立VBAT功耗也没差太多。

不同的设计需求满足不同的要求,能用就好。

网友C:
这个脚没有,用起来确实很不好。如果纯电池供电的还是不错的。

网友D(2016-10-19):
引用 网友C:
这个脚没有,用起来确实很不好。如果纯电池供电的还是不错的。

VBAT = 1.8 to 3.6 V: power supply for RTC, external clock 32 kHz oscillator and backup
registers (through power switch) when VDD is not present.

有个问题想请教,纯电池供电的应用,为什么Vbat不直接1.8V~4.2V呢?

锂电供电,是否必须前端接一个DCDC,LDO降压到2.5V?

网友C:
对,电压不要超过3.6V。4.2直接供电是肯定不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