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供电 5V 250mA 输出 LDO HT1117-50?

楼主(2014-12-01):
LDO有个降压的过程,HT1117-50(SOT-223) 这里功耗就是(12V-5V)*0.25 = 1.75W 这个的话,LDO会不会很烫,导致输出不准?如果250mA太大了,为什么要再datasheet上写最大1A?1A 这什么情况下才能用呀?还有DC-DC虽然可以,但是占用空间和价格确实不是优势!

网友A:
最大1A 是有条件的  你规格书中看 在什么电压下 输出1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大1A 是有条件的  你规格书中看 在什么电压下 输出1A

那像现在250mA  sot323的封装能不能接呢?

网友A:
这个电流 够呛
你可以降低输入电压
或者换MP1482

网友B:
看到楼主这个问题,就想起曾经处理过的一个客诉:LDO规格中最大输出电流是300mA,应用是5V转3.3V,工程师质问为何无法输出300mA,强拉电流下输出就没了,判定芯片有问题,不符合规格!
如果一定要用1117或者78L05之类,就背个大散热片散热吧,不过成本不见得比DC-DC来的便宜

网友C:
根据规格书里面的Power Dissipation  自己计算温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