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直流无刷电机驱动MOS烧问题

楼主(2014-12-01):
应用:基于STM32F103系列电机库2.0三电阻模式驱动直流无刷电机
问题:
1:电机运行时有较大噪音,14~18K驱动MOS都试过,噪音依然。
   产生噪音有哪几方面因素?应如何解决?
2:启动时,有时MOS也会烧掉。
3:电机启动后,假设此时正转,如果给一个反转信号,电机反转
,但是几次正反转之后,MOS烧坏。初步判断应该是电流过大导致,但不明白电流大的具体原因。
谢谢解答!

网友A:
那得看你是什么噪音了, 有属于正常的, 也有不正常的.
启动烧 MOS 管, 属于常见问题, 启动时的 Iq 要控制好, 另外,这个时候对驱动电路的性能也要求高. 先谨慎严格验证一下 PWM 控制波形, MOS 的输出波形, 死区控制等等.
正反换向的确是最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B:
电源一定要搞好,保证MOS管是正常开启完全导通的才行。半开很容易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得看你是什么噪音了, 有属于正常的, 也有不正常的.
启动烧 MOS 管, 属于常见问题, 启动时的 Iq 要控制好 ...

好好 进来学习啦啊:lol

网友D:
你是如何切换正反转的?

网友E:
1、噪音大
换相不对,PID没调节好,电路设计的不好都有可能;
2、烧管子
换向最好加点延时,选择带死区的半桥驱动芯片,MOS管的功率选择等;

网友E:
我现在控制200W的电机,低速的时候,就用的位置PID,都没什么声音,不加散热块都不MOS都不发热;
实际我是加的散热,转到3000转的时候,连续转了2天,散热块的温度基本恒定在40度左右;

网友E:
这周顺利的话,控制2路BLDC的板子可以焊好;

网友F:
在音响范族里、14~18KHz是中高音频!…可听见长笛、三角铁、女高音等频谱组合…哈哈!…

楼主:
谢谢大家回答!这几天光调板子了,没来!
现在噪音问题已基本解决,确实如mmuuss586所说,是换相有点问题!
但是正反转还是有点问题,观察了下,是电机停止转动的时候,MOS烧坏的,如下:
正转->正转减速->停止->反转加速->反转
就是在“停止”附近的时候MOS烧坏的!
所以启动的时候烧坏,也是同个问题!
正反转贴换用的是可调电阻,电机200W!

另外问个问题,三电阻测电流,必须要用20毫欧的吗,
手头没有20毫欧的,有5毫欧的,上去之后,电机直接“卡,卡”的转,
没办法,搞了四个串联好了!不知道如果要用5毫欧的,要修改软件库中的哪些参数!

网友G(2016-07-11):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回答!这几天光调板子了,没来!
现在噪音问题已基本解决,确实如mmuuss586所说,是换相有点问题! ...

我做的也是无刷直流电机驱动,做出来的板子先正转正常,让它停下后,再反转就把B相的两个MOS管烧短路了。换上新的MOS管,还是这样。请问大哥知道是什么原因吗?该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