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100移植到STM32F0xx时DMA遇到问题。

楼主(2014-12-01):
从STM32f100移植到STM32F0xx,通过SPI2读取SPI FLASH,不使用DMA时已经调试OK,使用DMA后读取数据会在前面插入3字节的0,后面3字节丢失。操作只有写没有读的过程后,插入的字节数会在0~3个之间变化。请教各位,这会是什么原因。移植的时候DMA初始化和操作都没有修改,原来STM32F100上是OK的。

网友A:
最好程序贴上来看看;

网友:
程序在哪里?要不是怎么看呢?

网友B:
楼主,我现在也是把stm32f103的程序移植到stm32f050里面,但是找不到050的例程,里面的头文件,库函数怎么写?能发个例程吗?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