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新闻] 新唐是我3D计步器

楼主(2014-12-01):
3D计步器是一个可穿戴式的医疗保健产品。它内置一颗三维加速度传感器IC、并且能产生三维加速度值和方向值。它必须包含一个微控制器(MCU)通过I²C总线来读取三维数据并执行一个演算法来测量步行距离、跑步距离并计算出消耗的卡路里值并且记录每天运动信息来分析个人的运动消耗能量状态和数据显示与数据保存。3D计步器提供数据上传功能到计算机、 平板、 智能手机。 通过USB2.0 HID或使用低功耗蓝芽BT4.0 BLE通信搭配App应用软件。由于需要工作在非常低功耗和长待机时间与电池供电,Nano130系列适用于3D计步器.
Nano130系列提供高性能、低成本、超低功耗32位ARM ®的Cortex ™ -M0内核、运行速度高达42 MHz、内置32位硬件乘法器、低工作电压1.8V 〜 3.6V、超低功耗工作模式(< 200微安/ MHz)、掉电模式 (实时时钟+LCD显示,数据保存 < 10uA)、(实时时钟,数据保存< 2.5uA)、深度掉电模式(数据保存 < 1uA)、闪存高达128kB、内存高达16kB,高集成实时时钟、液晶显示驱动控制器、12位ADC、转换率达2Msps、内置12MHz RC振荡器和USB2.0以降低系统BOM成本。丰富的外设接口I²Cx2、SPIx3、UARTx5与防盗锁码位功能、96位UID芯片唯一码和128位UCID客户唯一码、抗干扰能力强(8kV ESD、EFT 4kV)。

网友A:
这个就可以计算任何方向的运动了,加个陀螺仪就能定位了。

网友B:
3D计步器

网友C:
USB要用外部晶振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USB要用外部晶振吗

应该需要吧,我看那个USB读卡器都有个的 晶振

网友D:
需要晶振,以USB规格,在全速下,时钟源误差要在+-0.25%以内。以新唐MCU来看,只能用晶振才能符合这个规格。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需要晶振,以USB规格,在全速下,时钟源误差要在+-0.25%以内。以新唐MCU来看,只能用晶振才能符合这个规格 ...

确实需要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需要吧,我看那个USB读卡器都有个的 晶振

当然需要啦,:lol

网友E:
那我那计步器是3D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那我那计步器是3D的吗?

你爬树试试看看出现高度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爬树试试看看出现高度不。

这个有点难;P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爬树试试看看出现高度不。

要不我寄给你,你试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