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6446 音频驱动移植

楼主(2014-12-01):
求高手指点,着急!!!

dm6446 的开发板 tlv320aic23的codec  2.6.18的内核 移植音频驱动

声卡已注册上,打开声卡设备文件报错
cat /dev/sndstat
Sound Driver:3.8.1a-980706 (ALSA v1.0.12rc1 emulation code)
Kernel: Linux 192.168.1.203 2.6.18_pro500-davinci_evm-arm_v5t_le #1 PREEMPT Fril
Config options: 0

Installed drivers:
Type 10: ALSA emulation

Card config:
DaVinci EVM (tlv320aic23)

Audio devices:
0: tlv320aic23-0 (DUPLEX)

Synth devices: NOT ENABLED IN CONFIG

Midi devices: NOT ENABLED IN CONFIG

Timers:
7: system timer

Mixers:
0: mixer00
root@192.168.1.203:/#

root@192.168.1.203:/# cat /dev/dsp test.wav
asoc: machine hw_params failed
asoc: machine hw_params failed
cat: /dev/dsp: Invalid argument
root@192.168.1.20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文档中貌似没有有关音频的驱动啊, 我想问的是开6446通过asp 口外接 aic23 驱动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文档中貌似没有有关音频的驱动啊, 我想问的是开6446通过asp 口外接 aic23 驱动的问题    ...

下面几个实验指导里有,可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几个实验指导里有,可参考一下.

恩,看到了实验都是测试程序的编写啊 驱动相关的很少啊  是这样的 音频驱动是自己移植的 之前是不支持aic23这个音频编解码芯片的 能帮忙看下问题出在哪了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看到了实验都是测试程序的编写啊 驱动相关的很少啊  是这样的 音频驱动是自己移植的 之前是不支持aic ...

少累,木玩过,自已啃书吧,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少累,木玩过,自已啃书吧,哈哈

楼主:
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