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下关于N79E815单片机一些问题

楼主(2014-12-01):
N79E815   16K  APROM程序空间
请教下大家:同一个程序烧到不同的板上,出现的故障有两三种,而有一小部分没有问题。起先怀疑是片内暂存器RAM 过大,但是缩小也没有用。后来怀疑是程序 APROM 容量过大,然而屏蔽掉一些功能后缩小到了14K 也没有用。

网友A:
同一种芯片,用同样的程序,有的有问题,有的没问题,你要说明有什么问题才好判断,万一是焊接问题,或者外部原件问题,或者是时钟晶振不准的问题,都有可能。

网友B:
什么问题呢。

网友C:
换个成熟的程序再烧一批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换个成熟的程序再烧一批试试

我觉得是楼主的设计不够成熟,应该跟软件和MCU无关,是整个系统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