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关于KL25的片内Flash问题

楼主(2014-12-01):
我想问下MKL15z64这个芯片在写片内Flash的时候,如果一个片区已有内容,是否在写入前必须先擦除这个片区吗?可以不擦除直接写吗?

网友A:
楼主你好
在执行写入操作之前要确保写入区的存储单元全为0xFF也就是在上一次擦除之后没有被写入过。
如果你不执行擦除操作将写入区为0的单元改成1,那么只执行写入操作后的数据会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在执行写入操作之前要确保写入区的存储单元全为0xFF也就是在上一次擦除之后没有被写入过。
如果你 ...

我想问下是不是每次擦除的时候都是要擦除整个扇区(一个扇区1kb),能不能只擦除自己想要写入的地址,而扇区内的其他地址不擦除?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问下是不是每次擦除的时候都是要擦除整个扇区(一个扇区1kb),能不能只擦除自己想要写入的地址,而 ...

擦除就是按扇区一下子擦除的,无法单独只擦除那一个地址。
你可以先把这个扇区不想被擦除的地址值读出来,然后擦除此扇区,最后将读出的其他地址的数据和要改变的地址数据一起写进去。

或者这个变量单独放一个扇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擦除就是按扇区一下子擦除的,无法单独只擦除那一个地址。
你可以先把这个扇区不想被擦除的地址值读出来, ...

感觉这样很傻啊,为了要改变一点点数据而做了那么多,而且耗时,主要是我这项目对时间要求比较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觉这样很傻啊,为了要改变一点点数据而做了那么多,而且耗时,主要是我这项目对时间要求比较高 ...

KL25这款芯片没有EEPROM,所以你把数据存入Flash时就不能像使用EEPROM那么方便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觉这样很傻啊,为了要改变一点点数据而做了那么多,而且耗时,主要是我这项目对时间要求比较高 ...

楼主,这样设计的原因是因为Flash在烧录编程的时候只能由1变0,不能由0变1,要0变1只能大量擦除,这是Flash的物理特性决定的

网友A:
请问此问题是否已经解决?
如果尚未解决建议继续在帖子里与大家一起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