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输入端并联电阻的作用

楼主(2014-12-01):
请教下,光耦输入端并联电阻(下图中R2)的作用是什么,如何分析?

网友A:
新手前来学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前来学习的

欢迎指点!

网友B:
我觉得是分压作用。你的power为20~25V,R2上的电压为 3.0~3.78,就是加载到光耦二极管上的电压,这保证不损坏二极管。

凡是二极管只有限流没有分压

网友C:
分压分流左右;
限制流过光耦的电流;
另外光耦关断后,使光耦2端的电压快速泄放;

分压分流作用,为啥不选择合适的串联电阻?

网友D:
这不就一个简单的分压电路吗?交流输入端反向保护一般采用二极管

网友E:
主要不是用于分压作用。是为了快速关断。利用这个电阻放掉二极管结电容。提高光耦的关断的速度。

同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是分压作用。你的power为20~25V,R2上的电压为 3.0~3.78,就是加载到光耦二极管上的电压,这保证不损 ...

实际测量,U1光耦输入端两端电压为1.137V保持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压分流左右;
限制流过光耦的电流;
另外光耦关断后,使光耦2端的电压快速泄放; ...

我试验了,在不同的电压下,U1的正向压降都是1.137V(光耦导通的情况下,不同光耦该电压值都不一样),所以流过R1的电流=流过R2的电流+流过U1的电流。随着流过R1的电流增大,而流过R2的电流不变(因为U1的正向压降基本不改变),则增加都电流都加到U1上(U1最大允许通过50mA)。
我觉得作用有:
1.抬高U1光耦导通的电流阀值,可以防止U1的误导通。
2.当POW没有电压输入时,R2作用为下拉电阻。可以提高U1的抗干扰性。
3.保护光耦,相当于并联续流二极管的作用。
(个人意见,如有错误请见谅)

+1
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试验了,在不同的电压下,U1的正向压降都是1.137V(光耦导通的情况下,不同光耦该电压值都不一样),所 ...

恩,你说的没错,确实有保护作用;
实际使用,有些还会再并电容(滤波抗干扰);
有些还会并个二极管(反向并联);

加电阻后,假如输入电压接反了,也不会因为反压太高烧坏光耦,通过电阻分压加在光耦2端的反压也就不高了;

说的有道理

网友F:
7楼正解。

网友G:
保护光耦的

网友H:
同意5#的,我就是这样的用的。

网友I:
这种电路一般连接到OC晶体管输出电路中,在输出晶体管关断时,可能有很弱暗电流流出,如果不并联上一个电阻,暗电流会流过发光二极管,有可能造成暗点亮的情况,导致错误信号。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这种电路一般连接到OC晶体管输出电路中,在输出晶体管关断时,可能有很弱暗电流流出,如果不并联上一个电阻 ...

赞同

网友K(2014-12-31):
引用 网友I:
这种电路一般连接到OC晶体管输出电路中,在输出晶体管关断时,可能有很弱暗电流流出,如果不并联上一个电阻 ...

有这个作用,光耦的输入端LED确实很灵敏

网友L:
5楼、15楼的说法都对。但不是“限制流过光耦的电流”。

具体是那种作用要看使用场合。

网友M(2015-03-31):
似乎没有一个定论,但是我觉得不是为了分压

网友N(2015-05-22):
我个人感觉肯定不是分压,因为对于光耦电路来讲的话是不需要分压的, 电流就行了~!!!

网友N:
引用 楼主:
实际测量,U1光耦输入端两端电压为1.137V保持不变。

说分压作用的都是不对的,我认为~

网友O:
这个不是分压 主要是抗干扰 防止光耦误触发

网友P(2015-08-17):
最主要的作用:抗干扰。比如电源端出现5V的干扰,如果没有这个电阻,本来光耦不应该导通的结果也会微导通。有这个电阻以后,电阻分压得此处电压0.757v,不能使光耦导通。
其次的作用才是加速光耦的关断

网友Q:
反对!…
    工作时:电流是变化的、电阻将分流1mA的电流…会降低光藕准确工作点!(小电流时)
     其次:貌似保护下端器件如431、给个最小维持电流的…

网友R:
投赞成票
光耦的起始段非线性,决定了小电流会导通,一般这种光耦的应用是开关状态,并联电阻的并联分流作用,减小了小电流的误导通。

线性光耦不可以这样。

网友S:
想请教一下  R2选多少比较合适

网友R:
1K--10K,都有作用,越小抗干扰越强,驱动电流越大

网友T:
引用 网友S:
想请教一下  R2选多少比较合适

以旁路光耦电流500UA为佳,足移应付MCU,BJT的漏电流,取值,(1.2/500)=2.4k电阻,对数字信号可靠传输。

网友T:
引用 网友R:
投赞成票
光耦的起始段非线性,决定了小电流会导通,一般这种光耦的应用是开关状态,并联电阻的并联分流作 ...

你指的精密传输模拟信号的光耦吧,一般不用这种OPO,CTR离散性太大,产品上没法用。这种只能传输慢速的,数字信号,在成本上隔离度上为佳。

网友U(2015-09-24):
引用 楼主:
我试验了,在不同的电压下,U1的正向压降都是1.137V(光耦导通的情况下,不同光耦该电压值都不一样),所 ...

分析的真好,学习了

网友V(2016-12-10):
引用 网友I:
这种电路一般连接到OC晶体管输出电路中,在输出晶体管关断时,可能有很弱暗电流流出,如果不并联上一个电阻 ...

同意!

网友:
保护作用,分压,给led提供合适的电压

网友W:
说的有道理

网友X(2017-04-25):
分压是肯定不对的。二极管两端电压固定,所以R1两端电压是不随着R2大小变化而变化的。进而R1中的电流是一定值(假设输入电压不变),而R2中的电流因其两端电压的固定,所以是随着R2自身阻值的大小变化而变化的。最后推导出流过光耦初级发光二极管的电流大小是随着R2的阻值变小而变小的。作用就是提高了点亮二极管所需的输入电流或者说是输入电压,提高了误动作的门槛。

网友Y:
图呢?图再哪?

网友Z:
这个电路在我们的产品里面一直使用。,前面还会并联一个101的电容,具体需要看使用环境
高速环境下不并联电容

网友AA(2017-09-06):
引用 网友C:
分压分流左右;
限制流过光耦的电流;
另外光耦关断后,使光耦2端的电压快速泄放; ...

正解

网友AA:
引用 楼主:
我试验了,在不同的电压下,U1的正向压降都是1.137V(光耦导通的情况下,不同光耦该电压值都不一样),所 ...

有道理

网友AB:
引用 楼主:
我试验了,在不同的电压下,U1的正向压降都是1.137V(光耦导通的情况下,不同光耦该电压值都不一样),所 ...

总电流I=U/R1不变,增加了分流之路R2,则流过U1的电流不是减小么?

网友AC(2017-10-06):
学习了,应该是防止误动作的

网友AD(2018-12-26):
R的作用是在关断光耦LED时,对LED结电容存储的电能起到加速放电作用,改善脉冲信号的拖尾现象,提高电路的实际工作频率。(复制隔壁的)

网友AD:
避免输入无效时光耦原边误导通,钳位作用吧?

网友AE(2019-07-01):
引用 网友AD:
R的作用是在关断光耦LED时,对LED结电容存储的电能起到加速放电作用,改善脉冲信号的拖尾现象,提高电路的 ...

同意加速放电的说法,有人测试过,确实提高的信号频率,我也正需要测试这个功能。

网友AF(2021-02-02):
输出端有个1μf电容,就不是快速开关。9楼的作用吧

网友AG:
似乎是分压,又似乎是阻容滤波,

网友AH(2021-04-02):
有很多电路凭经验设计的,非要说出123345来,还真不清楚

网友AI(2023-06-14):
这个电阻的作用是为了增加抗干扰能力, 比如我知道我的信号电压是24V的,我想让它9V以下不导通,那么在这里并联一个电阻

网友AJ:
分压限流,

网友AK(2024-09-18):
通过并联电阻,可以限制通过光耦的电流,防止其超过最大允许值,从而保护光耦元件。

网友AL(2025-04-14):
光耦输入端并联电阻R2的作用主要是为了限制电流,保护LED不被过大电流烧毁。同时,它还有助于稳定LED的工作电流,保证光耦的可靠工作。

网友AM(2025-06-10):
截止到目前为止,只有两个回答正确,就是抗干扰,工业现场干扰非常严重,输入端连长线悬空,光耦都有可能点亮,这个电阻把空间干扰吸收掉了。